WOOKONG飞控电机不启动

楼主(2013-12-17):
都 接上了,现在就是电机启动不了,请教。。。

网友:
请楼主连接调参将所有参数都设置正确后,再尝试是否能启动。

网友:
仔细检查肯定有设置问题。不会是大问题

网友:
先连调参  选择接收机模式  遥控器正反向  感度等

网友:
辅助通道看下

网友:
检查电调插头是不是插反了

网友:
接上了那軟件是否都設置完成了呢?
led警告燈是如何閃的?
發張照片來看看、及軟件設置截圖來看看
不然光憑二句話沒辦法判定甚麼原因。

网友A:
电机不启动,要么接线有问题,要么新电调没有逐个校正油门。建议逐个电调接接收机3通道校正油门,也可以把几个电调用Y线并Y线把几个电调并成一个接到接收机3通道,那样校正全部油门,校正油门后再看看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这个不好分析原因啊,是在搬杆的情况下无法启动吗?还是哪里没有接对,问题有很多的

网友:
解锁了没?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搬杆不解锁,S800的机器,最后在调参里瞎鼓捣,多次换摇杆的正反,解决了

网友:
没效准指南针,掰杆也会不启动。

网友:
简体中文的说明书,好好看看吧,什么东西都在说明书上呢!

楼主:
谢谢以上的哥们,问题解决了,问题是校准遥控器和正反的问题

网友(2014-10-31):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启动,要么接线有问题,要么新电调没有逐个校正油门。建议逐个电调接接收机3通道校正油门,也可以把 ...

s.bus也接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