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组装飞机用什么胶水呀?

楼主(2013-12-17):
前两年因为家里一直有事忙不开买的40级的油动练习机一直在角落吃灰,现在人终于清闲下来了,想把它装起来,以前从没有装过机的,在网上查了下说合众的AAA胶和200胶还可以,一种快干型的一种慢干型的不知道哪种好,除此以外还有别的什么胶水适合吗?话说在淘宝买了几架模型飞机居然都没有安装说明书,这让动手能力差的我怎么办呀

网友:
是木料的就用木工专用乳白胶,干的慢但韧性好!

楼主:
干的慢的得要几个小时才能干透的,粘对接机翼的时候怎么固定呀,怕万一没对齐粘歪就麻烦了

网友:
大瓶3秒,必要的部位,白乳胶加固

楼主:
什么大瓶三秒呀,你指的是502吗?

网友:
木材的话其实可以用环氧树脂,比用白乳胶强多了,泡沫就用泡沫胶

网友:
机翼对接最好用环氧树脂,哥俩好次之.尾翼502就行.活叶也用502.

网友:
组装飞机毕竟是复杂而精细的活儿,需要按部就班的进行。在装配过程中零件经常需要细微定位和调整,除了临时固定和应急维修外,瞬干型胶水不适合组装大型和结构复杂的飞机。一般,强度大的地方比如发动机架、翼根连接处用环氧树脂,其他中等强度的地方用白乳胶就好了。嫌慢的话,可以使用固化时间短的1小时环氧树脂,这样既能保证强度,也能争取到合适操作时间。

网友:
几种胶水都准备一些,玩模型经常用到的。502,白乳胶,ZAP的5分钟环氧、30分钟环氧,螺丝胶,玩油机的话还可以准备一些免垫片密封胶。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点,刚在淘宝找了下这种环氧树脂胶行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264668460

网友:
我一直用广州东风E44环氧树脂,那个强度没得说,就是固化的时间长--7个小时。

网友:
在网上查了下说合众的AAA胶和200胶还可以,一种快干型的一种慢干型的不知道哪种好--------一般而言,快干胶的强度,没有慢干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的慢的得要几个小时才能干透的,粘对接机翼的时候怎么固定呀,怕万一没对齐粘歪就麻烦了

小部分粘接接触面用AB快干胶(固定位置),大部分用慢干胶(增加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