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和胖子应该选哪个啊!!!!好纠结啊!!!

楼主(2013-12-17):
看中好小子1720和小胖子  价格几乎一样             本人注重内部空间(原来的冲浪者x8也很好 就是空间太挤了==) 是否便携  貌似两者都满足我的需求     至于飞行体验 续航时间什么还是请用过的高手分享分享            PS。顺便问一下 ,胖子有方向通道吗???能水平转弯么???还是像飞翼一样只能靠副翼?

两者的外观说句实话都挺喜欢的

两者的外观说句实话都挺喜欢的

网友A:
看你自己的需要吧,自己在论天里搜搜,这两个一个适合fpv新手一个适合中期的,还有胖子的水平转弯也是靠V翼的,个人看你发表的内容后感觉你应该先试试好小子1720,不过要自己换碳纤维杆,胖子建议在有人带你的情况下再飞吧,因为看你对胖子更加陌生。不过胖子的留空和速度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自己的需要吧,自己在论天里搜搜,这两个一个适合fpv新手一个适合中期的,还有胖子的水平转弯也是靠V翼 ...

学习了   可是好小子是epp的貌似 不太光滑     胖子是不是对场地比较挑?

网友B:
胖子没飞过1720记得加强否则会折翼

网友C:
我是用的 好小子1800    4S 5000毫安的  自己组的电池 留空 40多分钟    好小子的好处是耐玩  场地不怎么挑 起降方便  给你个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可是好小子是epp的貌似 不太光滑     胖子是不是对场地比较挑?

两个都需要大场地,只不过好小子比较耐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的 好小子1800    4S 5000毫安的  自己组的电池 留空 40多分钟    好小子的好处是耐玩  场地不怎么挑 ...

这么久????用的什么什么马达 多少kv 几寸桨         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D:
两一起买就OK啦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胖子没飞过1720记得加强否则会折翼

胖子最近很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一起买就OK啦 哈哈

可惜就只有一套电子装备 所以才纠结   空机本来就不值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需要大场地,只不过好小子比较耐摔

谢了~~   不知道两个的续航差不差多? 哪个效率更高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   不知道两个的续航差不差多? 哪个效率更高一些

胖子的续航好一些,不过你要好好补课,前一段时间我看论坛里弄胖子的有不少失败的,你得了解一下V型尾翼控制的特点

网友E:
胖子比较火~~到3g上面,天行者2014 猎鹰 和胖子基本都是推荐胖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胖子比较火~~到3g上面,天行者2014 猎鹰 和胖子基本都是推荐胖子的

嘿嘿,太大了有点招架不住,毕竟一个人玩,飞一次也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胖子的续航好一些,不过你要好好补课,前一段时间我看论坛里弄胖子的有不少失败的,你得了解一下V型尾翼控 ...

好的,我去搜搜v尾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太大了有点招架不住,毕竟一个人玩,飞一次也容易,

大胖小胖原理是一样的,整个机型都一样的

网友:
小胖子好点吧。

网友F:
感觉还是胖子比较好操控,自己 拿主意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久????用的什么什么马达 多少kv 几寸桨         起飞重量多少?

我是  飓风2820   KV 1100的电机  带狗3 重量 1700克不到     因为1800 最大 只能 9寸 我用10寸稍微剪短了一点    不过好小子 1720 的话11寸应该问题不大 设计合理 我朋友就在用这个。    电机的话我是 有多余的2820    其实2814  就可以了    尽量是低KV 大浆   省电。 我的巡航一般在 4.5-5A 左右  所以可以到40分钟  飞下来后单片   3.75V   还是 自组装的水货电池。好电池的话 我个人感觉可以到  50分钟。    这个是 个人飞行数据,做参考。  你要买1720的话 需要把中间的对插杆换成 碳杆,这飞机就很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  飓风2820   KV 1100的电机  带狗3 重量 1700克不到     因为1800 最大 只能 9寸 我用10寸稍微剪短了 ...

多谢了,学习了!!

网友G:
选胖子的话记着把起落架处理好

网友H:
还折腾啥?小小的翼龙就把这些要求全解决了。

网友:
胖子刚装好。。下午准备去试飞看看效果在来说说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折腾啥?小小的翼龙就把这些要求全解决了。

啥型号 多大 啥配置? 求具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还是胖子比较好操控,自己 拿主意吧。

小胖子 3s 2216 1200kv动力可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选胖子的话记着把起落架处理好

小胖子 3s 2216 1200kv 9寸桨
动力可行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小胖子 3s 2216 1200kv动力可行么?

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足够了

全套fpv 估计2kg 不知道动力够不够

网友H:
引用 楼主:
啥型号 多大 啥配置? 求具体的

三通翼龙。2212KV1400  7050奖。两块2200电池。U2飞控。续航40分钟。高度3000米很轻松。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三通翼龙。2212KV1400  7050奖。两块2200电池。U2飞控。续航40分钟。高度3000米很轻松。

淘宝有很多种翼龙 不懂你指的是哪一种……求指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淘宝有很多种翼龙 不懂你指的是哪一种……求指点

我是在这家买的http://art-tech.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9.2.9.6.xxvmKb&user_number_id=517401701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是在这家买的http://art-tech.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9.2.9.6.xxvmKb&user_number_id= ...

这飞机这么小 怎么搭载图传上天……188元一架?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这飞机这么小 怎么搭载图传上天……188元一架?

你可不要小看翼龙的装载力,我的全套FPV设备1100克,一点问题都没有。飞行非常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可不要小看翼龙的装载力,我的全套FPV设备1100克,一点问题都没有。飞行非常稳定。

这空间比冲浪者还紧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空间比冲浪者还紧的感觉!!!!!!

是呀………………折怎么放两个电池 怎么放图传……

网友K:
为什么开始都喜欢常规布局的飞机呢?为啥不考虑飞翼?

网友:
好机好机

网友:
新手不要上胖子。先弄个滑翔。
飞熟了必须胖子。胖子材质和好小子不是一个档次的。好小子根本不值那价格。
空间的话,x8你都觉得大,胖子肯定撑死你。

网友:
翼龙空间太难受了。塞东西各种不好下手。恨不得砸了

网友L:
胖子空间哪有X8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可不要小看翼龙的装载力,我的全套FPV设备1100克,一点问题都没有。飞行非常稳定。

买这翼龙不如买个md的小小鸟~~~80块~~~~~~~

网友:
要是你已经有经验了就不要好小子了!

网友:
胖子好飞,但是不好起飞,手丢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空间比冲浪者还紧的感觉!!!!!!

这种机形设备是外置的,比如图传,gps都是可以绑在机尾杆上。电调绑在机身侧面的,甚至飞控都可以绑在另一边机身侧面。舱内可以基本是只有电池和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L:
胖子空间哪有X8大啊

大胖空间绝对比x8大的多。小胖不知道还没见过实物,但应该也不会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开始都喜欢常规布局的飞机呢?为啥不考虑飞翼?

飞翼更不适合新手 ==   我以前玩过  听说还容易时速螺旋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大胖空间绝对比x8大的多。小胖不知道还没见过实物,但应该也不会太小。

两架都有 胖子的没X8大

网友M:
好小子和胖子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 有可比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L:
两架都有 胖子的没X8大

你说的是哪个x8?飞翼还是滑翔机?天行者x8是飞翼,冲浪者也有x8是滑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小子和胖子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 有可比性?

是小胖子 ==  不是大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哪个x8?飞翼还是滑翔机?天行者x8是飞翼,冲浪者也有x8是滑翔机

估计是那个两米天行者的 ==

网友N:
冲浪x8那空间能叫空间?舵机内置所以可用地方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N:
冲浪x8那空间能叫空间?舵机内置所以可用地方不大

那家伙估计就没看清,以为说的是2米的天行者x8飞翼。那个东西是超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小胖子 ==  不是大胖子

好小子跟小胖子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好吧。好小子就md小小鸟,翼龙那个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小子跟小胖子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好吧。好小子就md小小鸟,翼龙那个级别

1720翼展的好小子啊   小胖子才1300翼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1720翼展的好小子啊   小胖子才1300翼展

小胖子的有效载重可以达到2KG而好小子的有效载重也是2kg这个跟翼展没有必然的关系的,对了我有两块5200mah 3s的电池你有兴趣不,飞小胖的话挺合适,飞好小子1720你最好用4S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