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电调定速

楼主(2013-12-17):
45x电调是不是开启定速模式,然后设定油门85一条直线就能爽飞?特级模式定速,常规模式的油门要如何设置?说明书木有定速使用说明。第一次搞定速请dx指教!

楼主:
问题太低端没人理

网友A:
貌似85是个阀值,过85自动开启定速,所以普通模式是不用改变的。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85是个阀值,过85自动开启定速,所以普通模式是不用改变的。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

说明书只说明了定速之后油门要在设置75-85之间一条直线。如果设定70或者90一条直线行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