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定速问题,虚心请教各位。

楼主(2013-12-17):
目前配置YGE 120LVK  VBAR银战士  现在定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启动特别慢,油门推上去后这里 缓缓的向上升,要过大概4秒左右,电机才开始转动。实在闹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特来求助各位前辈。

网友A:
难道是启动了超超超级缓启动?

网友:
不知道,,下位解答

网友B:
感觉是探头的问题

网友:
vbar自带定速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启动了超超超级缓启动?

这个缓启动跟VBAR定速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探头的问题

没有探头,用的是YGE电调自带的定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探头,用的是YGE电调自带的定速。

电动的啊?还是用电调本身的定速吧 别借用V8的定速  容易冲突

网友C:
既然已经开了电调定速了 为什么要用V8的定速呢 而且你没有探头这个开与不开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D:
電調緩啓動要設Plan fast   !同時要關閉GOV !即GOV OFF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調緩啓動要設Plan fast   !同時要關閉GOV !即GOV OFF !

确定要选PLAN FAST?我看说明书上写的是要开PLAN MIDDLE啊。定速我确定是关了的,现在问题是启动慢,但是能定速,油门拨了后,好几秒钟后电机才开始工作,在VBAR界面里也能清楚的看到定速那一栏的那个能量槽上升的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已经开了电调定速了 为什么要用V8的定速呢 而且你没有探头这个开与不开没有任何影响

YGE电调虽然自带定速,但是要配合VBAR才能实现貌似。跟探头无任何关系。

网友E:
何種定速模式?你電變插在什麼 ch 上?
指定輸出入 ch 確認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何種定速模式?你電變插在什麼 ch 上?
指定輸出入 ch 確認過嗎?

YGE电调线比较麻烦,分MASTER和SLAVE,master插在VBAR上面的ESC通道,SLAVE又分成两根线,一根供电插在AIL通道做辅助供电,一根定速信号线,插在SENSORII信号插孔上面。现在已经能定速了,就是反应慢而已,通道已经再三确认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YGE电调虽然自带定速,但是要配合VBAR才能实现貌似。跟探头无任何关系。

没有探头 那V8根本不会收到任何关于转速的信息  那又怎么去配合电调来定速呢

网友:
控的油門是0-50-95-95-95  3D油門100-100-100-100-100
vbar油門須50%以上才啓動定速的!
另vbar定速設定裏面也有起動速度調節的!

网友:
樓主的YGE電調應該是vbar gov ready 那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