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在使用PS3电源,请赐教或求个图!!!

楼主(2013-12-17):
RT,电源下方那应该是输出口吧,那里需要什么样的插销呢,另外还有一个4针的端口,想给2个A6同时供电,请教下正在用这个电源的大侠,你们是怎么接线的,有个图也可以哈!拜谢

网友A:
那个4针的接口是启动控制用的。电源输出可以参照下图,扁平的铜线插应该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4针的接口是启动控制用的。电源输出可以参照下图,扁平的铜线插应该可用

谢谢,回去找找这种插头试一下,启动控制这里请问应该如何应用呢?电源没在身边没法发图,包装内有一个两端带细插头用线链接的东西刚好是可以插进的,是需要按下图中的操作转换成12V输出这样的吧,但是这张图却是3针的,另外我把两个A6的正负极同时插入输出口可以吗?小弟不才请大侠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去找找这种插头试一下,启动控制这里请问应该如何应用呢?电源没在身边没法发图,包装内有一个两 ...

这个电源直接接通交流电并不会马上在输出端输出12V,需要在图上的端口接开关来控制启动信号才会有输出,类似于台式机电源那样。
同时接两个A6应该没问题,这电源的电流可以到21A,好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直接接通交流电并不会马上在输出端输出12V,需要在图上的端口接开关来控制启动信号才会有输出,类 ...

这个电源我用过,不过我是老款的,LZ这个像是新款的,老款的输出端是可以直接插4MM香蕉插的,这个电源是无风扇,静音效果是不错的,不过电流太高会过热保护的!

网友C:
12A 连续输出10分钟,外壳四十多度,放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A 连续输出10分钟,外壳四十多度,放心吧。

这电源我之前就用过,当时我用的是Icharger206B用15A以上的电流充3S电池,电源就会保护!如果按照LZ所说要拖两台A6可能有点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我用过,不过我是老款的,LZ这个像是新款的,老款的输出端是可以直接插4MM香蕉插的,这个电源是 ...

感谢大侠回复,没错是21a的,我一般不超过2a充电,偶尔大点,也应该可以了吧,算上并联板最多一次6个3s电。只是配这个输出端的插头感觉有点难找。

网友:
太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我之前就用过,当时我用的是Icharger206B用15A以上的电流充3S电池,电源就会保护!如果按照LZ所说要 ...

嗯,相信你的实测数据,有空我也测试一下,多谢指出,不过15A以上充3S,转换效率再低一点,估计电源就进入过流保护了

网友D(2014-04-25):
ps3电源用着怎么样?我有个dell的,风扇声音太大,想换无风扇的。你哪里买的?给个链接,淘宝上怕假货

网友:
xbox360电源不错,可以试试,额定12V 16A,实际12V 20A,分带风扇和不带风扇两种,都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ps3电源用着怎么样?我有个dell的,风扇声音太大,想换无风扇的。你哪里买的?给个链接,淘宝上怕假货
...

我的这个用了一段时间了,如楼上前辈所说,过热保护。带两个a6,四个电,2a充时就停了。里面和线材都很热。不太要求时间的话可以用,1.5a大该50分钟4个3s2200电,还没试过6个电一起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