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论坛里的兄弟帮帮我KND系统怎样连接我的步进驱动

楼主(2013-12-17):
上图就是我所要用的系统和驱动,请教大家,系统怎样连接我的步进驱动?另外听说还有屏蔽一些参数系统才能工作,不知是那些参数?小弟先感谢各位了

楼主:
请知道的朋友帮帮我,先谢谢啦

网友:
超程端口看看是不是高电平输入才行

楼主:
刚刚把侧位信号和机床零点限位信号,还有xz轴的输出报警信号屏蔽,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
都上专业系统了,上点机机图片

网友:
楼主这个比较新,我的是0T还是T0,说明书后面有参数表,你可以看一下,原则上要将限位与急停串成一个回路,驱动器使能接上,脉冲+方向信号对应接上就行了。

网友:
面板上的急停好像是ESP1,各轴限位是ESP2。你把限位都接上高电位就行了。具体看说明书上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