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BEC】飞死胖子用好盈 铂金 80A都不行吗?

楼主(2013-12-17):
上周本来想飞死胖子,无奈原厂的电调有问题,舵机带不动老是有延迟,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是原配电调的BEC只有3A,太小了导致拉不动舵机(我的舵机银燕E3154)

厂家说经过测试BEC要改为5A才可以,但新电调估计没有那么快到,而我本周就想去试飞了。

在网上看好盈飞腾80A的BEC只有3A,而好盈铂金80A的BEC也最多只有4A,这么说都不符合要求啊。再者就单独购买UBEC模块,在网上看了下这个UBEC差不多要100多个大洋,如果再配个80A的电调,差不多400多个大洋了,性价比太低了。

大家飞死胖子都是怎么配电调和舵机的啊?

网友A:
不会吧,两个12G舵机和两个9G舵机带不动么?那500级以上直机舵机得用多大BEC才带的动呀

网友:
买个DC-DC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两个12G舵机和两个9G舵机带不动么?那500级以上直机舵机得用多大BEC才带的动呀

厂商说的,我对BEC到底应该多大也没啥经验,电调还没敢买,所以先上来问问大伙,呵呵。

目前胖子是2个17g的和2个12g的舵机。

网友:
这个需要天婕力厂家出面回复确认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厂商说的,我对BEC到底应该多大也没啥经验,电调还没敢买,所以先上来问问大伙,呵呵。

目前胖子是2个 ...

我觉得不应该,我以前飞电直,500的四个舵机没啥问题呀,厂家说11月以后的电调召回,那以前的BEC也就是3A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应该,我以前飞电直,500的四个舵机没啥问题呀,厂家说11月以后的电调召回,那以前的BEC也就是3A呀
...

就是我用了发现问题了,告诉厂家,然后他们测试过后,发现确实存在问题,所以召回了。

给的解释是说BEC只有3A太小了,我也不是太懂,在淘宝上看了一圈,好像基本没有BEC到5A的电调啊。

有点郁闷,不知道该咋选购了,只能问问看飞大胖子的飞友怎么弄的。

网友B:
不要用那种电子工业的DC=DC ,这种没有经过航模级别的屏蔽 会有波纹,其实UBEC 就是DC-DC,但是航模用 做了屏蔽,工业那种 行不行 不确定,不是专业 还是买航模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那种电子工业的DC=DC ,这种没有经过航模级别的屏蔽 会有波纹,其实UBEC 就是DC-DC,但是航模用 做了 ...

网上搜索BEC的价格也相差很大,有些100多,有些20多块,这里面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C:
我用的飞腾60A,一切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飞腾60A,一切正常啊

你的舵机是什么?

网友D:
购买好赢的电调一定要意真假,80A一般只有5A,不应该会出现3A甚至是4A的,楼主选购一定要谨慎,模友们也是,一定要认准正品好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购买好赢的电调一定要意真假,80A一般只有5A,不应该会出现3A甚至是4A的,楼主选购一定要谨慎,模友们也 ...

是的。
而且好盈官网说天行者 80A不零售,诶。。。

是给模型厂商定做的,

网友:
我买的好盈 Platinum 80A Pro 铂金系列 无刷电调怎么是3A的?

复制下说明

名称:好盈 Platinum 80A Pro 铂金系列 无刷电调

尺寸:70*34*16mm
重量:77g
适用电池节数:锂电2-6S,镍氢5-18节
BEC输出:5.25V 或 6V,3A
BEC类型:开关模式
持续电流:80A
瞬间最大电流:120A(10秒)
参数编程功能:有

网友A:
我买的天行者 80A怎么是5V4A的,假的么,我看网上卖的好多图片都是4A的,难道是假的么?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E:
好盈天行者60A  5V5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盈天行者60A  5V5A

郁闷的是这款也不对外零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天行者 80A怎么是5V4A的,假的么,我看网上卖的好多图片都是4A的,难道是假的么?请高手解答一下

你在好盈官网在查一下防伪码,看是否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郁闷的是这款也不对外零售。

淘宝应该有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郁闷的是这款也不对外零售。

看了下 淘宝卖的是5V4A的  我的60A 5V5A是朋友航模厂里的

网友A:
不知道大家买的冒牌货用着咋样呀?

网友D:
好赢skyswalker系列60A-UBEC-5V-5A经我们测试已经确认可以使用于大胖身上,虽然这款电调不对外零售,如果模友们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客服帮你们代购。
另外我们原厂代工的70A电调已经全部返厂查明原因,后续没问题了会继续上市,让大家放心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