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有电压报警么??????????

楼主(2013-12-17):
mwc 有电压报警么??????????类似naza那样的。

网友:
在等海盗的电压。

网友:
没使用过!

网友:
论坛有教程  我记得

网友A:
有,但好像要加电压计才有效。

网友:
肯定有  在中文版翻译的config里有提示
但怎么整 就不知道了  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但好像要加电压计才有效。

哪里有卖,没电了会自动下降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有卖,没电了会自动下降么

没电下降在电调上设置,设为“降低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电下降在电调上设置,设为“降低功率”。

这样设,就等着炸机吧。

感觉你没飞过四轴,不要在这里瞎误导。

网友B:
MWC有电压检测和报警的。
主要的代码:
   /****************          Buzzer        ****************/
    #define BUZZER  启用蜂鸣器

  /****************   battery voltage monitoring  ****************/
    #define VBAT              // 启用电压报警,要接好电源检测线
    #define VBATSCALE     131
    #define VBATLEVEL1_3S 114 // 11.4V时响一声
    #define VBATLEVEL2_3S 111 // 11.1V时响两声
    #define VBATLEVEL3_3S 99  //  9.9V时响三声
    #define NO_VBAT       16 // Avoid beeping without any battery

我自己就在用。
在328P上,电池正极用电阻分压后接入A3就可以了。
报警输出在D8(我因为D8接了AUX2,所以报警输出改在了A2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有电压检测和报警的。
主要的代码:
   /****************          Buzzer        ****************/ ...

单独买模块么,叫啥名字,飞控板没蜂鸣器啊。

网友B:
输入很简单,用两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没有模块买。
蜂鸣器要外接,也没有现成的模块,买有源的蜂鸣器自己DI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很简单,用两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没有模块买。
蜂鸣器要外接,也没有现成的模块,买有源的蜂鸣器自己 ...

就用蜂鸣器做下电路,信号线接d8,电源接A3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用蜂鸣器做下电路,信号线接d8,电源接A3是吧?

是的,电池正极用电阻分压后接入A3。

网友:
以前有人开贴说过这个,对于MWC,如果参考电压不稳,一样测不出来!!!海盗也得有电路,电路不复杂,但我做出来后,都没真正应用过,MWC里基准电压不稳,根本测不到,海盗里,不飞和报警器值一样,一飞,差别就大了,最后放那了,现在用UBEC供电了,也许刷MWC应该能测电压了,但不想刷回MWC了,海盗也没再试,做好的两个小分压电路就扔在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