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赐教】关于NAZA V2调参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12-17):
坛子潜水、飞模拟器两个月左右,入手了第一架多轴DJI  F550...现在边练手边学习...关于NAZA  V2的调参有些还是比较模糊...请教各位大侠1、我的NAZA在每次进行高级校准的时候都会提示什么温度过高...就算隔了一晚上第二天上电接着进行高级校准也有这样的提示...这个有影响吗?

2、小弟用的4S电池...关于电压保护设置...一级保护和二级保护怎样设置才能最大发挥F550的性能...(不太懂,所以一直用的默认设置...)

请大侠们赐教...谢谢...

网友: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

网友A:
把固件升級成v4.02就不會一直提醒溫度過高等問題了,
如果提醒的話請嚴格尊守5min後再上電校準(不然就一直按yes到最後還是會完成校準)

電壓保護沒有規定!完全看個人喜好決定
第一級保護如4s電池為例(保守些),單節電池電壓3.7v乘上4s=14.8v此為第一級保護
第二級保護可以設成3.6v乘上4s=14.4v此為第一級保護

線損的話因每個電池新舊、內阻值均不相同所以建議以實際電壓計算就好設置成0
其實還可以設更低些,但安全起見就別為了貪飛那一~二分鐘時間造成遺憾!
以上僅供參考!

网友B:
我飞NAZA V2的时候一般都会把电压报警关掉,然后在电池上借报警器

网友:
换3S电池试试,然后电压最后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固件升級成v4.02就不會一直提醒溫度過高等問題了,
如果提醒的話請嚴格尊守5min後再上電校準(不然就一直 ...

谢谢大神指导...现在得主控固件已经是4.02了,每次高级校准还是会有高温警报...哪怕隔一夜,第二天上电立刻校准还是会有警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NAZA V2的时候一般都会把电压报警关掉,然后在电池上借报警器

新人莫怪...不太明白电池上接报警器怎么让飞手知道?是在监视器上显示电压值(貌似osd有这功能)?还是鸣响报警...要是鸣响报警那声音得多大啊...再或者闪灯?飞远了也看不见啊...请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人莫怪...不太明白电池上接报警器怎么让飞手知道?是在监视器上显示电压值(貌似osd有这功能)?还是鸣 ...

如果有OSD那当然看着屏幕上的示数比较好,因为我们没有挂OSD所以看屏幕飞的时候就只能听着报警器的声音了,报警器的声音是非常响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OSD那当然看着屏幕上的示数比较好,因为我们有挂OSD所以看屏幕飞的时候就只能听着报警器的声音了, ...

谢谢大神...涨姿势了...

网友:
楼主的第一个问题,高级校准时提示等待5分钟,就关掉电源,等5分钟再校准就好

网友C:
大家没有说到点子上,出现温度的提示,什么都不要动,什么都不要点!!切记,
拔电->5分钟之后->插电,程序提醒你进行高级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没有说到点子上,出现温度的提示,什么都不要动,什么都不要点!!切记,
拔电->5分钟之后->插电,程序 ...

兄弟的意思是当出现高温提示的时候直接断电,等五分钟再上电的时候系统自动提示进行高级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的意思是当出现高温提示的时候直接断电,等五分钟再上电的时候系统自动提示进行高级校准??

是的,不然永远都会提醒~

网友:
朋友 三楼的很详细了,F550我一直在用,个人经验建议电压用官方设置参考,毕竟大厂经过实践检验的。不要在乎多飞2分钟,安全是首位的,祝安全爽飞。

网友:
入魔菜鸟  灌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