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找不到解锁怠速参数MOT_SPIN_ARMED

楼主(2013-12-17):
想要开解锁后怠速,防止解锁后误推油门,但是找不到MOT_SPIN_ARMED,MP版本1.2.89

网友A:
apm解锁后,不动杆10秒后会自动加锁,也可以在遥控器上加油门锁定,不一定要在apm上设定加怠速锁。

网友B:
最新版RC3.1及3.2不是已經解鎖后怠速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新版RC3.1及3.2不是已經解鎖后怠速了么?

3.1的飘过,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解锁后,不动杆10秒后会自动加锁,也可以在遥控器上加油门锁定,不一定要在apm上设定加怠速锁。

这个加锁时间可以更改吗?10秒感觉长了

网友C:
你想开,我却想关。。。

怕炸鸡还会转,已经试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开,我却想关。。。

怕炸鸡还会转,已经试过一次

这的确是个大问題....

网友:
你是刷了3.1正式版了?RC5以后都自动怠速的

MOT_SPIN_ARMED

这个参数设置0为关闭,70为超低速,如此类推,参数有备注的。可以详细看一下。

楼主:
dy0121发表于2013-12-18 14:25:27

你是刷了3.1正式版了?RC5以后都自动怠速的

MOT_SPIN_ARMED

这个参数设置0为关闭,70为超低速,如此类推,参数有备注的。可以详细看一下。
真没找到这个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没找到这个项

要飞控连接电脑在详细列表哪里有,很好找。

在上班,要不下班给你发个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