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开源头追连接FUTABA的方法。

楼主(2013-12-17):
以下是问题:

头追的信号线应该接到futaba 教练口的哪根线呢?

电源线接到教练口的2(-)、5(+)两根线上就可以了吧?

以下是我自己的解决方法:

给有需要的朋友吧。

网友:
我也想學習一下

楼主:
自己解决了,上个图给有需要有朋友吧。

网友A:
有个问题问一下楼主,那个头追不应该是控制俩舵机吗?为什么这里只需要一根信号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问一下楼主,那个头追不应该是控制俩舵机吗?为什么这里只需要一根信号线就行了?

这个我也不太懂,估计是头追把两通道的信号给整合到一起了吧,再由控的处理器分开,分别控制两路舵机。

网友:
感谢楼主 感谢CCAV,刘明

网友B:
楼主你能发下你的14SG是怎么设置的吗?我的14SG没用多久,还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能发下你的14SG是怎么设置的吗?我的14SG没用多久,还没搞懂

我也是自己琢磨了好久才弄好……

这会在公司加班,晚上回家看下吧。

网友(2014-02-20):
打算玩玩 请教一下  这样连接好之后 需要在控上设置什么吗?

网友(2014-05-16):
楼主的分享精神 值得一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太懂,估计是头追把两通道的信号给整合到一起了吧,再由控的处理器分开,分别控制两路舵机。
...

我度头追的代码了,他是通过D9发出PPM信号给控的。两个舵机的PWM信号编码到PPM中传送的,所以可以控制俩舵机,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控制3个

网友(2014-08-14):
引用 楼主:
自己解决了,上个图给有需要有朋友吧。

这样接完,使用头追的功能的时候是不就不能控制飞机了?

网友C(2014-09-26):
请问楼主这个感应这端通过教练口输入,那么飞机上是通过接收机信号输出吗? 如果是接收机信号输出,那么就得两个通道输出,遥控器上怎么映射这两个通道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感应这端通过教练口输入,那么飞机上是通过接收机信号输出吗? 如果是接收机信号输出,那么 ...

在这个调参软件里可以设置第几个通道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这个调参软件里可以设置第几个通道输出的:

恩恩  这个知道了  还有就是 请问 那个futaba的遥控器  能够同时控制飞机和头追吗??

网友E:
就一个,天地飞八,能搞定不

网友F:
学习了,留存下来备用吧。

网友G(2015-01-04):
请教楼主,4和5需要连接起来吗? 我看有的教练线插到控上,控就自动开机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过遥控器测试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就一个,天地飞八,能搞定不
天八搞定不了,因为教练功能无法定制通道,要么头追好用飞机无法控制,要么反之,你还得一直拔着教练开关

网友(2018-11-01):
遥控器怎么设置?

网友I(2023-11-01):
大佬,我16sz直连skyzone04需要接正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