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OSD或GCU连接第三方图传问题!!!

楼主(2013-12-17):
我第三方图传接IOSD或者狗思的GCU,图传供电是另外单独供电,只通过黄色视频输入线连接,没有反应,看DJI的说明书上不管是IOSD还是GCU都有标出有个视频接地线,是不是这根线也要接?
如果要接的话接在哪里?我看图传上没有这个接口,是直接连外壳吗?
目前是图传接收不到画面,我如果发射机直接连摄像头OK。

网友: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看了啊,我第三方图传是12V的,电池是4S,没法直接接图传。所以用了单独供电,IOSD说明书上只说了检查电压,匹配才可使用。没说不一样该如何处理。

网友:
IOSD 的视频 输出口的 红线 是12V  可以用来给图传供电 ·拆开IOSD  ··飞线 ··  可以解决 4S以上 图传供电问题··新手请在老手指导下操作··本建议仅供参考··胆小勿试·

楼主:
我买了降压模块,准备中转一下用来供电。现在就等东西到了再看。

网友A:
IOSD的手册上说的啊,需要视频的地得。 图传上的外壳不一定和视频地连接,可以试试看,嘿嘿
建议还是看下你的图传上视频接口没有其他的地,应该有地线的,不然图传的视频信号没法输出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SD的手册上说的啊,需要视频的地得。 图传上的外壳不一定和视频地连接,可以试试看,嘿嘿
建议还是看下你 ...

手册上有说到?那是我没仔细看了。不过图传上只有5根针,两个电源输入,两个电源输出,一个视频。没有视频地,这点我也很纳闷。

网友:
额,2个电源输入,是一个电源,一个地线吗?
如果是的,我觉得视屏的地应该是和电源地一起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