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KT机的KT板的问题!

楼主(2013-12-17):
我一直都是有做KT机!但是购买KT板平时都是在广告店买的!价格有点贵!想在网上买!可是买过来的KT板表面那层有问题!广告店买的像卡纸一样!比较硬朗!网上买的那层像书法里的宣纸!质量根本不适合做KT机!一点也不牢固!在去查一下!发现这KT板还有N多分类!什么冷板之类的!想问一下做过KT机的老手!平时广告店那种比较硬朗的KT板是那类的!或者大家平时都是用那类来做航空模型的!?谢谢了!

网友:
kt版我一般都是买最轻的,kt板贴皮很影响重量

网友A:
我这里广告店冷板和热板都有卖,冷板两面都是纸比较重,热板只有一面有塑料膜,非常轻。所以我做飞机一般都用热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广告店冷板和热板都有卖,冷板两面都是纸比较重,热板只有一面有塑料膜,非常轻。所以我做飞机一般都 ...

但是做你发的那类KT机要两面都要塑料膜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做你发的那类KT机要两面都要塑料膜的吧!

其实不需要,只要一面有膜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需要,只要一面有膜就行了

你最近发的那3D机我很喜欢!下一步你是做什么飞机了啊?那架样子和P51很像的很不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最近发的那3D机我很喜欢!下一步你是做什么飞机了啊?那架样子和P51很像的很不错哦!

下一次应该是双发的FT Cruiser了,你说的FT Racer应该还得过一阵子。

网友B:
买两面都有膜的冷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两面都有膜的冷板

感谢!

网友C:
买D板啊,比KT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D板啊,比KT好。

我以前还真不知道这个材料!去了解一下!

网友:
新手入魔,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