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能挂Z15云台吗?或者说要挂微单云台,一般要什么配置?

楼主(2013-12-17):
飞越650能挂Z15云台吗?或者说要挂微单云台,一般要什么配置?用多大的机架 电机和浆?

网友:
你想多了

网友:
楼主没想多,如果做个碳板挂载件,确实是能挂上的。

静态看看是可以的,就是飞不动。

网友:
拉不动的 感觉~

网友:
能挂云台 再上单反就不知道了

网友A:
650配上强筋的电机估计能行把,就是空间小了点,可以把650改装成800的

网友:
挂不动吧

楼主:
要挂微单云台,一般要什么配置?用多大的机架 电机和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50配上强筋的电机估计能行把,就是空间小了点,可以把650改装成800的

650怎么改800?  能行么?

网友:
Z15是不可能的,  其他的云台还凑合吧   1987云台  DYS云台这些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650怎么改800?  能行么?

你在坛子里找,有一个哥们是650的架子改的800的轴距,我看过他的机器,飞的非常稳,用的是V1升级的V2的控。

网友(2015-03-05):
就快行了……

网友:
Z15云台都用上了,你就看中个飞跃650飞机???????????

网友:
在优酷视频看到过,有人用飞跃650机架挂微单云台和相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