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啊!!兔子干扰问题~~大虾求教ll~~

楼主(2013-12-17):
各位老师,我的飞控是兔子一代,现在飞控板子和所有带电的东西都有5公分以上的距离了,还是有干扰,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谢谢您

网友:
什么干扰,飞机是怎么样子的

网友:
把照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
罗盘干扰吗.5cm还不够哈,加到8CM左右就差不多了。不要看那3CM没用,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我的兔子一我用易拉罐做的外衣,是难看了点,里面又加了层塑料的防止短路,板子和气压计加的黑色海面,,效果还不多,兔子不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兔子一我用易拉罐做的外衣,是难看了点,里面又加了层塑料的防止短路,板子和气压计加的黑色海面,,效 ...

空中的不叫脱控也不叫定点,不叫定高,只是没风

楼主:
谢谢各位!!不知道能不能用锡箔纸做抗干扰呢??

网友:
不理解,这样用金属包住了,罗盘还能测地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