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连接不上地面站~!

楼主(2013-12-17):
板子是apm2.6,地面站1.2.54,地面站连接不上apm,老是连接超时!求救!
ps:目前已经返厂了!!估计板子有问题!

网友A:
用数傳連得上吗?或者轉个USB位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傳連得上吗?或者轉个USB位再试

没有数传,usb换了个口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数传,usb换了个口也不行

重装地面站或重装电脑

网友B:
更新地面站,你的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地面站,你的太老了~~~

更新到1.2.89,然后注册表就出问题

网友C:
安装驱动,选对端口跟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驱动,选对端口跟波特率。

都没问题,可以刷固件,但是连接不上地面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新到1.2.89,然后注册表就出问题

卸载了,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卸载了,重新安装~~~

试过,还是有问题,最后用的zip更新的,好了,但是现在还是连接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还是有问题,最后用的zip更新的,好了,但是现在还是连接不上

我估计可能COM口没对,你去我的硬件里查看下是COM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可能COM口没对,你去我的硬件里查看下是COM多少?

端口也设置了,都不行,现在已经返厂去修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