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MINI OSD跟狗2不共用吗?

楼主(2013-12-18):
我的狗2连miniosd就没图像,只有osd的数据,狗2直接连
图传
就是正常的。
各种连线确定是正确的,完全按照说明书。
难道miniosd不支持狗2?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

网友A:
先开狗,再给osd,图传供电……

网友B:
接线放上来看看吧
!
狗是靠电池供电还是降压模块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线接错了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E:
请楼主检查接线方式。

网友F:
狗3链接正常 路过

网友G:
设置狗二制式P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