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7 双舵升降设置

楼主(2013-12-18):
请问XG7是不是没有这个功能? 我在wing type里面只找到了襟翼、V型翼,飞翼这三种类型,没找到双舵升降。我试了一下用自定义混控设置也不行,混控通道有在一个方向有100%的行程量,而被混控通道只有80%,请问我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网友A:
Y线用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Y线用了没?
用Y线的方向跟副翼一样的好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被混控通道是选择AUX2和GEAR,因为这两个是开关通道,默认的舵机中立点不一样,调整的时候要在混控页面调整OFFSET,中立点位置,一般是100

网友B:
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但是用自定义混控的方法就不能使用其他的混控了,比如襟翼功能。看来XG7的硬伤还是 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