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加风扇分享

楼主(2013-12-18):
24v风扇,直接架在电调上,飞下来根本没温度

网友A:
fusion 50没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sion 50没温度

我用6s的,电流比12s大不少

网友:
能用6S又能用12S,真心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驱动原理,电机应该也不同了吧?不然我真不理解了.

网友:
有种多此一举的嫌疑。。。

网友:
大浆的风就够它散热了

网友B:
这样都行,你不怕炸啊

网友:
没有必要加风扇吧    不过DIY的野心那是必须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都行,你不怕炸啊

头像  不错啊

网友:
会不会影响供电效果和增加总重量啊

网友C:
用更小的风扇直接固定在散热片上就行了。

网友:
冬天冷上加冷啊,电调可算凉快透了

网友: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网友D:

风扇的供电接哪里啊,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扇的供电接哪里啊,谢谢楼主分享

和电调输入接在一起,刚好是24v,6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更小的风扇直接固定在散热片上就行了。

我不知道直接绑行不行,好盈的散热片立片特别矮,怕贴近了绑气流流动不起来

网友:
螺丝直接拧在散热片上,风扇和散热片间垫个螺母或塑料管,垫起2mm左右就行。我在越野车上就这么搞,效果很好的,省事还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