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买什么充电器,求解。

楼主(2013-12-18):
准备上450,到底是买A6还是B6好?

网友:
a6,应该比 b6好

网友:
A6或者A9

网友:
这两个比明显A6好,充电速度也比B6快

网友:
都说长期上A6,不知道外场接电瓶的用哪种好?

网友:
两个都垃圾 充电太慢了 可以考虑206B

网友:
两个都垃圾 充电太慢了 可以考虑206B  有钱一步到位 PL8

网友:
外场用A123理铁 8片24v两个450一下午飞不完

网友:
A6和B6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要比的话可以是A6或B8,功率差不多

网友:
还在用b6的飘过

网友A:
A6,不知道用4S A123做电池包行不行,不行的话就算了。
手里有个这,对付不平衡的电池很好。

网友:
A6或者A9   BC168

网友:
用过B6,后来换A6,没有恶意的说,要想电池安全点,还是A6吧,更好的没用过,这两个比较,多花的钱值,因为电池更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A6,不知道用4S A123做电池包行不行,不行的话就算了。
手里有个这,对付不平衡的电池很好。

很行很好用

网友:
BC168 好 比A6 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