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温度在-15度航拍设备哪些部件要做保温,如何做保温.

楼主(2013-12-18):
冬天温度在-15度航拍设备哪些部件要做保温,如何做保温.高手请解答!!!谢谢!!!

网友A:
主要是电池要做好保温。方***坛里搜有、就不重复了。再就是飞行前电子设备要通电预热。温度太低最好不要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电池要做好保温。方***坛里搜有、就不重复了。再就是飞行前电子设备要通电预热。温度太低最好不要飞。 ...

嗯。上周日试飞,天气阴雨,果然时间短了不少。只有三分之二的样子。

网友:
电池  飞控都要检查   电池的保温尤为重要

网友:
别人V2度下-18都飞了,就把电池做了点保温。    我是-15度,,什么保温也没做,手冷着不住就飞了三分钟收了。

网友B:
相机改外接BEC供电吧。那年拍雪体会/教训深刻。

网友:
可以给电池和飞控贴上热帖

网友:
楼主不要忘了给自己先保温

网友:
给电池贴暖宝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机改外接BEC供电吧。那年拍雪体会/教训深刻。

什么教训,,

网友C:
我有一次大冬天第二个起落发现接收机冻僵了,整机无反应,回家又一切正常。好在是地面没起飞发现的。
回去把接收机电池舵机全部塞进冰箱冷冻,果然问题又出现了。从此冬天用山寨接收一定先冰箱检验过才敢用。

网友(2014-02-14):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次大冬天第二个起落发现接收机冻僵了,整机无反应,回家又一切正常。好在是地面没起飞发现的。
回去 ...

网友(2014-10-31):
电池要保温。电机要怠速或低俗余热一会儿,不然轴承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