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naza v2有着和我一样的毛病?

楼主(2013-12-18):
我的小四轴,450机架,naza v2的控,起飞就向正后方漂移,必须的打舵才能修正,试试问有v2控的童鞋有和我一样的毛病吗?有没有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A:
你用的什么飞行模式,是不是用手动了,用手动好像会飘,再就是检查你的重心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偏了。

网友:
硬件自己没调好吧,,V2起飞都是直线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飞行模式,是不是用手动了,用手动好像会飘,再就是检查你的重心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偏了。
...

用的姿态模式,重心没偏

网友:
调整飞控水平

网友:
姿态也会飘,调整悬停状态不操作也会有漂移的

网友:
我的也是,同问!是不是个别电机转速不同步?

网友:
重心问题

网友:
姿态模式漂移很正常,那是GPS因为你的重心不对。你开GPS模式再漂的话不排除硬件和飞控本身的问题

网友:
姿态模式基本都会飘。很正常。

网友:
姿态模式除非你调的非常的平衡,机架也几乎没震动,无风的状态才可能无漂移
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