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A与4通接收机对码问题求助!

楼主(2013-12-18):
我的步骤是:
1.接收机上电(红灯长亮)
2.按住接收机SET键3秒然后松开(橙灯闪烁)
3.按住遥控器SET键后再开机,然后再松开SET键。
4.再次按遥控器SET键,控STATUS由绿到闪烁一次然后绿灯长亮。
5.再长按SET键控和接收器没有任何反应对不上码。

这些步骤都是百度的,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偶新人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对码操作如下:
1、接收机上电后长按对码键,橙色灯慢速闪烁,等待发射机对码信号;

还有个问题可以请教下吗?

我的美国手“天6A”控通道设置后怎么变日本手了?
玩坦克双电机双电调设置成功(双电机分别接1、2通道)但现在是日本手状态,请问如果控想是美国手那么怎么设置呢?

也就是想用左杆控制坦克的前进后退和转向,右杆控制炮塔旋转。  谢谢

网友A:
您好
WFT06X-A 不会因为设置变成右手或左手、 是固定的不能通过软件设置只能改总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WFT06X-A 不会因为设置变成右手或左手、 是固定的不能通过软件设置只能改总程。
请问怎样才能把右杆改成像左杆那样可以定格控制呢?就是可以一格格的推放手后也不会回弹。

另,天地飞哪款控可以通过软件设置改总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