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朗宇2204 1800KV 可否用3s电 配什么桨合适

楼主(2013-12-18):
请教朗宇2204 1800KV 可否用3s电 配什么桨合适 谢谢

网友A:
大多数时候这个规格的电机是用在轻型3D板机上的,2S电池配合大桨正好发挥。3S电池应该也可以吧,试试6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时候这个规格的电机是用在轻型3D板机上的,2S电池配合大桨正好发挥。3S电池应该也可以吧,试试6寸桨。 ...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