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看看———XA650pro机架+NAZAV2飞控+飞越云台+gopro3怎么解决掉果冻

楼主(2013-12-18):
配置如下:
  恒力源4822 KV690盘式无刷电机X4   美国原装进口APC 1147桨叶  狮子14.8V, 5300mAh,35C   DJI NAZAV2飞行控制器+GPS   飞越T-2d无刷云台
视频刚开始降落的时候开始果冻,5分55秒之后起飞后前进的时候开始果冻
新手再此感谢大家

网友A:
降低感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感度试试

恩  谢谢

网友B:
你把飞控换成SX或者把机架换成F450 550 就没果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飞控换成SX或者把机架换成F450 550 就没果冻了..

您的意思是  机架和飞控用同一品牌的 对么?

网友C:
我就是这个机架这个飞控也是1147桨也是飞越云台 怎么没有果冻啊
估计是你哪里太不不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这个机架这个飞控也是1147桨也是飞越云台 怎么没有果冻啊
估计是你哪里太不不平了

请问是什么不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这个机架这个飞控也是1147桨也是飞越云台 怎么没有果冻啊
估计是你哪里太不不平了

请问您感度调的是多少呢

网友:
呵呵 逗你玩呢 先看看你的机架电机水平不 重心是否在中间 感度调成170 170 150 150 150你再试试

网友B:
还有 你那个KV桨小了 最少也要12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 你那个KV桨小了 最少也要1238

恩 谢谢

网友D:
LZ,先把云台挂载方式上个图看看,只凭视频很难分析清楚。  你这配置是可以的,我的配置和你一样,1238桨也可以飞,但震动感觉比1147桨要大很多。

小云台的减震问题是不容易调整的,尤其高空高速飞行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先把云台挂载方式上个图看看,只凭视频很难分析清楚。  你这配置是可以的,我的配置和你一样,1238桨也 ...

谢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