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木虾艇,直轴不知道能跑起来不?

楼主(2013-12-18):
网上下载的图纸,参考广大模友的帖子,再利用现有的配件,做了这个虾艇。3650电机3300KV的。配的是现有的直轴250mm,其他零配件都是自己做的。不知道能跑起来不?(我看所有的虾都是软轴,本人说实话不太喜欢软轴。)这周准备试航,如果能顺利跑在喷漆了。不要求暴力速度,只是随便玩玩。要跑不动,就改个风动救援船了。

网友:
呵呵 曾经红梅抽了很多年,咱这边都快买不到了

网友:
白梅啊,我这里都买不到了,好怀念~

网友:
想求份图纸 我也想做虾

楼主:
是帮我做配件师傅的白梅香烟,不小心一起照上了

楼主(2014-04-13):
跑步去来,是不是直轴不行?还是我的结构不行?、

楼主:
3650的电机。125A的电调。3S电池。跑不动啊

网友:
LZ这虾跑起来怎么样?上视频或跑船图啊。

网友:
.........呵呵,跟我做得差不多, 也是跑步动,~~~

网友:
桨的效率太低了。

网友:
我也准备做个小的,正在学习中

网友:
换个大螺距浆试试·······你会有惊喜

楼主:
是虾脚中心没调好,船静止水面上船尾都进水里了,现在重新调整虾脚了,基本平行了

网友A(2014-05-14):
打空泡了,越加大油门尾部越下沉,建议先选个低螺距比的桨如35mm的玩具桨测试起步,一般会起滑的

船底的肚腩是干嘛的,去掉行吗?

网友A:
我一条虾如楼主的起步时尾部下沉,另一条是高速时尾部触水而虾脚不触水,都是通过调重心和换桨改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条虾如楼主的起步时尾部下沉,另一条是高速时尾部触水而虾脚不触水,都是通过调重心和换桨改善了。

重新调整了,希望成功,但是我的是直轴,不是船底出的软轴,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空泡了,越加大油门尾部越下沉,建议先选个低螺距比的桨如35mm的玩具桨测试起步,一般会起滑的

船底的 ...

肚腩是电机,我尽量将直轴平行船底,所以电机就下沉安装,所以就有了肚腩。呵呵

网友:
没有起滑,艇尾吃水太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肚腩是电机,我尽量将直轴平行船底,所以电机就下沉安装,所以就有了肚腩。呵呵

桨心肯定要低于滑撬和虾尾的连线。个人感觉直轴的轴角与滑撬的最底端的夹角控制在5~8度比较合理。

网友:
浆小了,换浆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心肯定要低于滑撬和虾尾的连线。个人感觉直轴的轴角与滑撬的最底端的夹角控制在5~8度比较合理。

意思是直轴与船底不能平行,要有些角度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直轴与船底不能平行,要有些角度是吗?

是啊,要不虾尾巴触水跑不快

网友:
虾是三点触水,后面靠半浸桨的抬升力抬起船身,我觉得直轴不好搞就是轴的角度太大(我的轴也嫌稍短)

网友:
提供几个建议参考一下哈
一是船肚去掉,可以以铝片封底,电机装铝片之上,兼有散热效果
二是桨叉那个垫片阻力不小,能改最好
三是滑撬缺把水刀,起滑后没法拐弯
四是如果还用这个桨,请将桨叶前缘打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