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 APM解锁遥控器方向打右没反应 无法解锁

楼主(2013-12-18):
所用东西都校准好了,加电红灯闪  看教程方向打右应该红蓝连闪然后红常亮就解锁了  但是我现在把遥控器方向打到最右什么反应也没有  在MP里遥控器也校准好了   求帮助!谢谢

网友A:
把检测关掉便行,前题一切设定无误,不然炸机收场

网友:
直接接数傳用电脑解鎖............

网友:
我也出现这个情况,有时能解有时不行。带电脑不方便,总不能每次带电脑吧。

网友:
技术贴 要顶
没玩apm
学习学习

网友B:
罗盘,加速计,遥控都要校准。是不是那个没调好在正常范围内。

建议复位参数重新设定。

要不要给你个解锁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检测关掉便行,前题一切设定无误,不然炸机收场

你个坏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个坏人

看文不到位前题设定无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文不到位前题设定无误

确定无任何细微错误?如是,请自动跳过我说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加速计,遥控都要校准。是不是那个没调好在正常范围内。

建议复位参数重新设定。

谢谢回复!  罗盘加速计和遥控器按着教程已经重新试过好多次了 还是不行,怎么能看是不是校准好了?

网友A:
按这视频设定便好了,听不懂看也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6892

网友C:
什么手 换个方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手 换个方向试试

美国手  但是我所有能打方向的组合都试过了TT

网友:
我的apm是向内下(日本手 右下)才解锁,不是教程里说的向右。

网友:
左手右下是美国手,右手下左手右是日本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美国手  但是我所有能打方向的组合都试过了TT

厄,解锁不需要组合摇杆啊.

美国手,3.X解锁方法,左边油门摇杆最低、往最右打方向,即可解锁(同一摇杆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美国手  但是我所有能打方向的组合都试过了TT

固件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厄,解锁不需要组合摇杆啊.

美国手,3.X解锁方法,左边油门摇杆最低、往最右打方向,即可解锁(同一摇 ...

万能的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这视频设定便好了,听不懂看也行

其实教程很简单,点击校准后,先平放转圈,然后竖起转圈,再换一个轴竖起转圈。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组合

就是这么解锁的,万试万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么解锁的,万试万灵

不是说你错,是说楼主组合式美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厄,解锁不需要组合摇杆啊.

美国手,3.X解锁方法,左边油门摇杆最低、往最右打方向,即可解锁(同一摇 ...

谢谢!!各种打杆的方式都试过了还是不成 ,刚刚又重新校准了一下三个 还是不成.
怎么能关掉校准的检查?或者怎么能知道是不是校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呢??

固件是3.1   我想刷一个2.9试试 但是在mp里面说404 不知道从哪能直接下载下来?

网友:
今天我刷也了3.1 希望不要遇到你这中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是3.1   我想刷一个2.9试试 但是在mp里面说404 不知道从哪能直接下载下来?

别刷2.9 加速不能校准,我试了多次,是没时间给你校准,刷3.01

网友D:
apm只有红灯一秒一闪的慢闪才能解锁,一慢两快就是没校准好或GPS没准备好,不能解锁

网友B:
问一下,你是红灯一直闪亮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你是红灯一直闪亮是吧?

谢谢!!! 我弄好了  是遥控器的行程没校准好!谢谢各位!

网友:
内容留着学习

网友:
看看你的方向舵舵量 是不是满的  不是满的 也不能解锁

网友:
怎么调满

网友:
引用 网友D:
apm只有红灯一秒一闪的慢闪才能解锁,一慢两快就是没校准好或GPS没准备好,不能解锁

今天飞的时候也是不能解锁,折腾了半天才发现gps的接线插座被线扯得快掉了,我晕啊,这个插头太不经得起扯了,根本没有怎么扯就掉了。

但是gps的灯还是长绿亮的。就是apm红灯闪一下马上又闪一下,然后等一会儿再重复这样闪。
可能是罗盘没有连接上的原因吧。(我是gps上的罗盘)

网友(2014-03-09):
引用 网友B:
罗盘,加速计,遥控都要校准。是不是那个没调好在正常范围内。

建议复位参数重新设定。

大神来个教程~~我就是校准不了罗盘,怎么弄都不行,gps上的也不能校准,飞控上的也不行··,求解,求教

网友(2014-06-22):
引用 网友A:
把检测关掉便行,前题一切设定无误,不然炸机收场

检测怎么关掉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