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图纸打印比例错误!FT动力舱系列3D机制作,12.21视频已更新

楼主(2013-12-18):
最近FT的飞机比较火,正好想做一个轻便好飞的飞机。于是试制了3D机先做机翼

一只机翼完成

两只机翼完成

然后做机身

粘侧板,保证垂直

机翼安装孔前后多加两片板增强机身抗扭

机身完成

接着做平垂尾

一插既可,胶都不用上就很紧

最后总装机身
先装平垂尾
还算垂直

再装机翼,改了一下图纸,没用FT的桐木做梁,换了一根碳管做主销,水笔芯做副销

最后装电机
电机座用2mm的层板两片.AB胶粘接成。没有采用原图纸的动力舱

将电机用十字盘装上,防火板前加两根碳管承受一部分拉力,后面贴Kt板减震,同时增加机头强度

装电调,从机头下方装入

加一块Kt放电池

和上舱盖后切下一片当做电池舱门

上座舱盖

用圆珠笔芯扎透机身后可以加皮筋绑一下舱盖

最后做机翼强度测试

飞机做的有点大了,可能是图纸打印的比例问题,翼展1030mm,加上狮子3S2200mah,总重接近700G,2212电机1400kv有些吃力,银燕30A电调,估计飞不了特技动作了。周末试飞更新视频。感觉原图纸不太结实,所以改进了一些,比如机头的电机座改装。
最后总结,美国人发明的这一套制作图纸和制作方法非常简单,成本也低。比如那些KT板折之后的粘接方法巧妙利用了Kt板的贴膜,还有机翼不需太多的加强就很结实,Lz耗时两小时完成了此机制作,手艺不好还请大家多多指教。我希望咱们国内的广大魔友也要发挥创新精神,发明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制作工艺,就用最简单的材料,做出最有意思的东西。电机装了右拉和下拉

网友A:
不错 手艺很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手艺很好哦

谢谢帮顶

网友B:
的确我们需要更多的是自己创造的精神,花三倍的价钱买进口货,买来又试不出来它好在哪儿,这就叫缺乏创造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希望熊神能在周末创造出更多好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我们需要更多的是自己创造的精神,花三倍的价钱买进口货,买来又试不出来它好在哪儿,这就叫缺乏创造力 ...

据说diy一个遥控器成本不足100元,遥控距离就有300m,那些大厂遥控器也就是元件用的高级一些,性能可靠一些。所以自己造是可能的,只是要有这个意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熊神能在周末创造出更多好玩意儿

周末试飞想喊几个人一起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末试飞想喊几个人一起去

好,期待楼主的试飞视频。

网友C:
够快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够快的啊!

是啊,这个工艺设计的不错。图纸很简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这个工艺设计的不错。图纸很简洁

图纸我也有!就是没时间做!最近把时间全放在了轻木上了!

网友D:
机头做得太大了,这样风阻很大很费电的

网友E:
电机座和防火板与机身的连接太薄弱了, 推力就靠机身两片KT板转递,容易出现变形, 轻微炸机就会损坏, 原设计用动力舱要可靠得多.

网友F:
好飞机,快诞生了。

网友G:
机翼这么做很容易折掉的,我做过一个,两个机翼间用碳纤和木板条连接都不行。这个飞机的机翼要做成一体的,然后在机身上开好孔,塞进去才行,不然一个横滚机翼就折了!

网友H:
我也感觉机头部分比较脆弱,炸机的话机头KT板可能被碳棒撕开

网友I:
我也试做了FT的喷火  感觉有些地方确实设计的不是很好  就是比较复杂的说。并且他们用的板好像是冷板  比较结实。如果是热板做得话明显会感觉强度不够又复杂的说

网友I:
不过我觉得FT的机翼设计的是相当OK的  又牢固又简单

网友J:
这KT板几毫米的,看起来好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我也有!就是没时间做!最近把时间全放在了轻木上了!

还是轻木的好飞啊!前一阵飞了好多轻木的,但是太娇贵,不便于携带,所以就做个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头做得太大了,这样风阻很大很费电的

是啊,我也觉得是,可能是图纸比例不对,如果不好飞打算换大点的电机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顶!路过学习赞一个!!!!!!!!!!!!!!

感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座和防火板与机身的连接太薄弱了, 推力就靠机身两片KT板转递,容易出现变形, 轻微炸机就会损坏, 原设计用 ...

谢谢,我已经发现了,现在在及头部位内部加了三角斜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翼这么做很容易折掉的,我做过一个,两个机翼间用碳纤和木板条连接都不行。这个飞机的机翼要做成一体的, ...

这样啊。谢谢,试飞之后在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飞机,快诞生了。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感觉机头部分比较脆弱,炸机的话机头KT板可能被碳棒撕开

没错,现在已经加强了,捏起来扭起来还挺硬的,只能保证不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试做了FT的喷火  感觉有些地方确实设计的不是很好  就是比较复杂的说。并且他们用的板好像是冷板  比较 ...

是,而且感觉他们用的板子上面的膜也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过我觉得FT的机翼设计的是相当OK的  又牢固又简单

对啊,十分钟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KT板几毫米的,看起来好厚

5mm的板

网友L:
静静地期待楼主的试飞视频,预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L:
静静地期待楼主的试飞视频,预祝成功。

网友:
静静地期待楼主的试飞视频,预祝成功

楼主:
今天下午去试飞了,感觉还挺好飞的,飞得不好请大家见谅。

网友M(2014-02-19):
楼主做的挺好的。我的80翼展的都做到了710克,可能打了太多的热熔胶,有些地方做了过多的加强。这个机子重心不好调。另外,是不是老往左偏?

网友:
佩服啊!手工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做的挺好的。我的80翼展的都做到了710克,可能打了太多的热熔胶,有些地方做了过多的加强。这个机子重 ...

是的!就是往左偏,虽然我做了很大的右拉角。

网友M:
右拉和下拉角大概多少

网友J:
楼主这电机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电机是多大的?

2212kv1400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右拉和下拉角大概多少

3度右拉

网友:
这是FT的什么机型?我现在做了一个FLYER,翼展70多厘米,还没试飞呢

网友N(2014-06-15):
楼主好手艺,学习了,可惜现在就只有一个控,不然可以一起去玩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好手艺,学习了,可惜现在就只有一个控,不然可以一起去玩了,哈哈

你也是北 京的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也是北 京的吗

嗯,你是在北航吗?要是的话就近啦,我刚入模,菜鸟一枚,什么都还不会,还望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N:
嗯,你是在北航吗?要是的话就近啦,我刚入模,菜鸟一枚,什么都还不会,还望多多指教

是的啊!你怎么知道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的啊!你怎么知道的?

哈哈,你发的贴有显示 gps定位的啊。我地质大学的,刚收了一个控玩模拟,还不知道是不是好的,什么时候能不能用你机器试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哈哈,你发的贴有显示 gps定位的啊。我地质大学的,刚收了一个控玩模拟,还不知道是不是好的,什么时候能 ...

随时都可以,我qq2549233161

网友N:
引用 楼主:
随时都可以,我qq2549233161

太好了,有这么近的模友,以后有你的帮助入门可以少走好多弯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太好了,有这么近的模友,以后有你的帮助入门可以少走好多弯路了。

过奖

网友O:
没做那个电机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没做那个电机仓吗?

没做,感觉太累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做,感觉太累赘

求图纸一份!306467908@qq.com

网友P:
你这个绝对动力不足 吊机是没办法完成的对不对 这几飞机我也做过 动力是关键 还有就是一定做下来要轻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这个绝对动力不足 吊机是没办法完成的对不对 这几飞机我也做过 动力是关键 还有就是一定做下来要轻

是的,只能飞飞航线。

网友Q(2014-11-26):
请教楼主机身连接那一条槽的KT小块要怎么切割才好?我试过小块的,一扳,整块断了,慢慢来的话也很容易断,或者膜上还有很多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教楼主机身连接那一条槽的KT小块要怎么切割才好?我试过小块的,一扳,整块断了,慢慢来的话也很容易断, ...

把刀片插进去插透然后慢慢切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