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JR TLS1-BVM 动力电池电压监测感应器”改装方法

楼主(2013-12-18):
JR的感应器有很多种,一般我们直升机用到的有两种,一个是电压感应器,一个是转速感应器。这里我说一下电压感应器及其改装方法:

    1、JR TLS1-BVM 动力电池电压监测感应器与JR DMSS系列自带的BEC电压感应器不同,他的检测范围是:4.5-28.0v最大6S电池6S以下动力电池可以直接串联用,遥控接收到回传电压以后就可以构成一个低电压报警器,直接在遥控器报警,而且这个低电压阀值可以根据不同机型,不同电池CELL数在遥控器里面更改,非常方便。使用过程感觉精度不错,跟万用表量的数值差不多,飞行过程中也不会像一般插拔式电显低电压报警器那样一急推油门就报警的问题。
   2、改装方法
    个人感觉这款感应器虽然体积不算大,但是用着450等级别的小飞机上面还是觉得大了一点,而且串联在动力电池上面感觉不方便,如果用在500或者550级别等基本飞机上面又怕感应器负荷不住,最后个人想了一个改装办法:
剥开感应器热缩膜可以看到其实感应器对动力电源来说是直通的,即感应器输入端和输出端没有经过任何元件(如图),

所以我打算把一进一出的动力电源改成只有输入端,这输入端直接并联到动力电上面,电源端我还搞了一个JST插头方便拆装。如图:

这个是我给E12弄的电压感应器,因为这感应器最大检测电压才6S,所以我只能测一组电池的电压,又因为只有一组电池,所以我直接在其中一组平衡插头取电,如果是备有几组电池朋友可以把红色JST插头改成平衡插头(母端),但是这里要注意感应器的负极必须接两组电池串联后的负极,即电调的负极,千万不能接两组电池之间用作串联的负极线,要不然动力电接上以后其中一组电池会短路,好危险的。(总的意思是整个系统要共地线)如果是6S动力电以下的可以把感应器的电压线直接接到电调上。
还要提醒一下,感应器有两个舵机插头,公的一个是接接收机SEN端,母的一个是接对频插头用的,母的那端不能接BEC电源,因为感应器的信号线中间红色正极线是没有直通的,它们之间是断开的虽然,就是图片上用黑色热缩管套着那两根线。当然你如果你接口不够想把母端做成备用电源输入口的话可以吧这两根线焊上。

网友:
技术贴一定要帮顶啊,学习!

网友(2014-05-26):
我的还没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