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求助

楼主(2013-12-18):
apm飞控以前3.01固件。一切正常。升3.1后在电脑调试可加锁解锁。去外场接上电源搜完星解锁解不了。电源末拨连上电脑又正常了拨了usb线后一切正常。拨了电源重接又不行了。又要接上usb连上电脑在拨usb才可以解锁。这是怎么了。救助下大家。

网友A:
很奇怪的现象,但3.1比3.01检测校准更严格,也许gps定位还没锁定,或飞控还没正确校准,升级後有再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的现象,但3.1比3.01检测校准更严格,也许gps定位还没锁定,或飞控还没正确校准,升级後有再校准吗?

有。全都校准过一次了。

楼主:
求助帖。自己顶上去

网友B:
插USB是做什么用

网友C:
我也升级了3.1,结果解锁后马达就转起来了,感觉像汽车发动机的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USB是做什么用

我没数传。接usb连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升级了3.1,结果解锁后马达就转起来了,感觉像汽车发动机的怠速~~

3.1是有苔速的了。也可关了它3.1RC5解鎖電機會怠速.如果想用回舊時方式(不轉).請去指今集找MOT_SPIN_ARM 設定為0就不轉,70為超低轉,100為低轉,150快轉

多简单

网友:
建议参数复位重新校准

setup>>>er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