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 Yak130 安装电磁刹车,效果超正啊

楼主(2013-12-18):
Yak130需要的降落距离是比较长的,着地后至少需要50米的滑行距离。为了缩短降落距离果断安装了电磁刹车系统。该套产品是蓝岱出品,质量绝对有保证,试用情况很理想,用电流表测试该刹车系统最大电流在0.6A左右。视频中的刹车力度只使用了60%,刹车系统的电路板上的LED指示灯会跟随刹车力度而改变光亮度。等天气好了到了飞场再进一步测试需要用到多少的刹车力度。后轮电磁刹车我接到了第8通道上并与空气刹车减速板做了混控联动,打开机轮刹车时减速板也会同时开启。减速板对降落后的减速没有太大作用,这样做只是为了模仿真机姿态。?firsttime=0

楼主:
第二段视频正在超清转码中?firsttime=1

网友A:
相比原来 重了多少G,3A 左右 那供电是直接接电池还是另外配个小电池。

网友B:
顶起 越来越多的YAK130装刹车了 哈哈

网友C:
急刹会翻跟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原来 重了多少G,3A 左右 那供电是直接接电池还是另外配个小电池。

比原厂的机轮重了120克。我没用单独的电池供电,因为这样又会增加重量。就用本机的6S电池供电,因为刹车是落地后才会开启,并不影响飞行的正常耗电,一般也不会把电池飞到没电才降落,我的习惯是降落时单片电压不会低于3.8V,所以动力电池剩余的电量足够给刹车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急刹会翻跟斗吗

肯定不会翻跟斗啦,只有后轮有刹车,前轮是没有刹车的

网友D:
我们这里早就有人装了并试飞成功请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75759&highlight=13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里早就有人装了并试飞成功请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75759&highlight=130
...

你贴的网址无效 哈哈 帮你重新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贴的网址无效 哈哈 帮你重新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5759&extra=& ...

谢谢帮重贴,弱弱问一下130准确出货时间,不然再等等到花儿也谢了啊,哈哈

网友E:
很想共楼主的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想共楼主的产!

你太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帮重贴,弱弱问一下130准确出货时间,不然再等等到花儿也谢了啊,哈哈

按照现在的进度看是大概在 1月5号左右。实在抱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按照现在的进度看是大概在 1月5号左右。实在抱歉!~

一次把刹车也装上,省得回来再改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次把刹车也装上,省得回来再改装啊

我也想 不过按照现在的生产繁忙度 我们生产刹车轮还需要一段时间。。。 你刹车轮子先买好吧哈哈 YAK回来一装就ok了 顺便买点绿色的漆 把轮毂涂或者喷成深绿色。

网友:
电子刹车这个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 不过按照现在的生产繁忙度 我们生产刹车轮还需要一段时间。。。 你刹车轮子先买好吧哈哈  ...

我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我们会尽快尽快。。。。再次表示歉意

网友:
襟翼好些

网友:
好东西 必须有啊

网友:
东西很好!!sing

网友F:
刹车原理是什么?

网友:
要把轮毂换掉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刹车原理是什么?

标题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吧。原理就是电磁

网友G:
轮的直径多大的,能发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轮的直径多大的,能发个链接吗/

直径3英寸,大约7.6CM。轴径是4MM,两个尺寸正好和Yak130原厂是一样的。某宝上搜关键字 航模 电磁 刹车就能找到了

网友G:
谢谢!是这个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017-1955881052.23.oJEYgx&id=18117781870&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是这个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017-1955881052.23.oJEYgx&id=18117781870 ...

YES,就是这款,选3英寸直径的就正好,和原机轮一样尺寸

网友:
一直很想改装,但是以前老款的电磁刹车轮子有问题,用不了多少个起降,轮胎皮就松了,容易掉出来。请问下这一款电磁刹车的轮胎皮容易掉不?

网友H:
感觉没太大必要 。一般130在自己面前触底下来顶多滑行10米,,。

网友I:
剎車系統對短距起飛都很有幫助, 可以開動剎車再推動油門, 到將近臨界點都放開剎車, 一下就用高推力提速起飛,

建議樓主可以一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没太大必要 。一般130在自己面前触底下来顶多滑行10米,,。

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剎車系統對短距起飛都很有幫助, 可以開動剎車再推動油門, 到將近臨界點都放開剎車, 一下就用高推力提速起飛 ...

有些机型这样操作容易离地就失速,然后挂掉……呵呵!

网友:
这种刹车太容易做了。

网友J:
如果没猜错的话,该碟刹系统应该包括一个嵌在机轮里的直流电机和控制电路组成,跟电动车的自锁原理类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没猜错的话,该碟刹系统应该包括一个嵌在机轮里的直流电机和控制电路组成,跟电动车的自锁原理类似吧? ...

不是碟刹,没有刹车碟。用的是电磁原理,结构很简单不需要直流电机,通电后轮毂里面产生磁力,会吸住机轮的金属内圈,整套设备只比原厂机轮重了120克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是碟刹,没有刹车碟。用的是电磁原理,结构很简单不需要直流电机,通电后轮毂里面产生磁力,会吸住机轮 ...

这个是不是还要再焊到舵机线插头?不然电源哪里接?我刚装好。就是没有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不是还要再焊到舵机线插头?不然电源哪里接?我刚装好。就是没有电源。

我是在电源主线那里焊接了一个舵机线的母头,刹车系统做个舵机线的公头插上去就可以了。供电系统可以用12V-40V供电,耗电量其实很小,实测全力度刹车用6S供电才0.7A左右的电流,没必要增加重量带多一块3S电池上去

网友:
这个高端啊,飞机真漂亮。

网友:
确实是好东西!顶一个!

网友:
电磁弹射器就更牛叉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是在电源主线那里焊接了一个舵机线的母头,刹车系统做个舵机线的公头插上去就可以了。供电系统可以用12 ...

有拍张照片给我看看实际怎么焊接的吗?麻烦你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拍张照片给我看看实际怎么焊接的吗?麻烦你一下呀。

亲,这个太简单了吧。个人认为不需要拍照了,一个正极一个负极,你想办法把它焊到动力主线上就行了啊

网友:
好动心呀。

网友I:
其實有沒有朋友會掛飛彈飛, 我看不到有朋友會這樣做..  是否太重?

我再想, 今晚要不要裝上掛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實有沒有朋友會掛飛彈飛, 我看不到有朋友會這樣做..  是否太重?

我再想, 今晚要不要裝上掛架..

那几个导 弹、火箭炮和副油箱,总重量是220克,6个机翼下面的挂架是72克。我现在已经把机翼下面的6个挂架都拆掉了,感觉轻松了一点点。因为装了刹车,用5000电池起飞重量达到了4200多克,如果再挂弹的话实在是太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电源主线那里焊接了一个舵机线的母头,刹车系统做个舵机线的公头插上去就可以了。供电系统可以用12 ...

我也没听明白,您说的电源主线是电池上吗,电池上引出一根舵机线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亲,这个太简单了吧。个人认为不需要拍照了,一个正极一个负极,你想办法把它焊到动力主线上就行了啊

呵呵。我弄好了。就焊在动力主线上!谢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Y线把电磁刹车和减速板连在一起,用一个通道。然后发现减速板和刹车是相反。真是坑爹了!只有把减速板去掉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呵呵。我弄好了。就焊在动力主线上!谢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Y线把电磁刹车和减速板连在一起, ...

分開獨立頻道就可以, 一般8通道接收剛好夠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分開獨立頻道就可以, 一般8通道接收剛好夠用

关键我只有七通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关键我只有七通接收机

那你可配個舵機反向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612405368

或改動舵機內的線路, 把舵機反向

网友(2014-03-04):
YAK130的起落架強壯嗎?

网友(2016-02-17):
大哥 我刚刚买了YAK130 ~也想装刹车  请问你们这个刹车去哪里买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会尽快尽快。。。。再次表示歉意

大哥 我看你一直在关注刹车  请推荐一下啊   我刚刚买了YAK130

网友(2017-02-05):
引用 网友B:
顶起 越来越多的YAK130装刹车了 哈哈

哪里买?请问你有店吗

网友:
如果用普通的小型有刷电机,刹车时候只要短路两级就行了,不耗电,是不是也是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