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DS95里面的齿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3-12-18):
最左边大红圈里这根轴怎么拆下来啊???研究了半天没看出来怎么弄,请大家告知方法。

发现个怪事,之前我发的帖子里(DS95扫齿了,拆开把齿轮换了个方向,满血复活),我把上图最左边的齿轮缺齿的一边转到了外侧了,今天拆开又研究了一番,发现个新问题,就是红圈里面的齿轮不管我怎么转,换到什么位置,只要一通电,舵机竟然自己会调整齿轮转到原先的位置??有这么智能吗?

网友:
你小心把底下 的电位器给捅漏了···

网友:
215是直接拔出来的。。

网友A:
连同全部齿轮拔出来,电位器下面有个缺口,用来固定齿轮和电位器的相对角度的,你想换180度,除非把齿轮下面的销子开个缺口,换个180度在插回去。

网友B:
直接拔,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同全部齿轮拔出来,电位器下面有个缺口,用来固定齿轮和电位器的相对角度的,你想换180度,除非把齿轮下面 ...

哦,原来如此啊,刚刚去查了查电位器的知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拔,很简单

我拔了几下,纹丝不动,怕弄坏了没敢用力,呵呵,等回家再试试

网友:
看这架势,貌似要把轴承拆了,齿轮才能取下来吧

网友:
用点力嘛

网友:
用餐巾纸包住齿,然后尖嘴钳拔就拔出来了

网友:
你调整大齿轮的位置时连下面的电位器一起调整位置了,因为两者是连着的。所以一通电回中后依然在原来的位置,你这个问题比较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