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204电机求助

楼主(2013-12-18):
朗宇X2204电机可以使用3S电池么?

网友A:
并非绝对不行,但不建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非绝对不行,但不建议用。

为什么呢
用2S电池桨有点太大了

网友:
2楼好黑呀

网友B:
可以使用,我X2204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我X2204使用过

用着有什么问题么?有什么要注意的么?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着有什么问题么?有什么要注意的么?谢谢

没有问题,
之前我用在330 4轴上使用,安装不方便,挂重点的3S 5000电池稍大动作就要射桨。
最后把轴换成了2208的长轴想用桨夹,结果头重了,不平衡。所以最后还是把330小4轴的电机换成了2208才解决挂重问题
我个人认为2204只适合240 330轻便JJ飞,要挂重的话还是考虑大点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
之前我用在330 4轴上使用,安装不方便,挂重点的3S 5000电池稍大动作就要射桨。
最后把轴换 ...

谢谢,我想用来做固业翼飞机来玩,因为轻呀做小飞机玩,主要是做腰推小JJ公园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用来做固业翼飞机来玩,因为轻呀做小飞机玩,主要是做腰推小JJ公园玩

我现在那4个电机也放那儿生灰,没有找到合适的机架,打算搞F3P室内J,但是TB找了没有喜欢的J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那4个电机也放那儿生灰,没有找到合适的机架,打算搞F3P室内J,但是TB找了没有喜欢的J架

您那电机想出么?是多少KV的/我想自已做小固定翼玩,我亲手一个,不会飞F3P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那电机想出么?是多少KV的/我想自已做小固定翼玩,我亲手一个,不会飞F3P呢

我也没有飞过固定J,还有比X2204更小的XXD A1504电机,呵呵也想搞固定J。

X2204 是148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有飞过固定J,还有比X2204更小的XXD A1504电机,呵呵也想搞固定J。

X2204 是1480KV的

您的电机要是不想玩了我想要
刚才在淘宝上看了一下想出手了,呵呵.
也想入手1504玩玩了,不过那个电机有点太小了,拉力150g,有点小/呵呵

楼主:
现在看小电机的拉力和重量比大点,2204和1504这样的拉力是重量的15-20倍的样子,2212那样的是10-15倍的样子,小的效率低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看小电机的拉力和重量比大点,2204和1504这样的拉力是重量的15-20倍的样子,2212那样的是10-15倍的样子,小 ...

X2204只适合做小固定J用,如果要大的话还是选择2212之类的,
X2204转手卖你也卖不到几个钱,不如放那儿,万一有一天想通搞个啥东东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X2204只适合做小固定J用,如果要大的话还是选择2212之类的,
X2204转手卖你也卖不到几个钱,不如放那儿, ...

是呀呵呵,我也是喜欢这个,一堆电机了放在那里了大的小的十好几个了,其他型号的都有了还不只一个呢就是X2204和A1504这两个型号没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
用2S电池桨有点太大了

因为这类小电机一般只会用在小的轻型飞机上,上2S电池好配桨。上3S电池就要配小桨,桨小轻型飞机飞起来不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呵呵,我也是喜欢这个,一堆电机了放在那里了大的小的十好几个了,其他型号的都有了还不只一个呢就是X22 ...

刚刚看了一下还有两个A1510哈哈哈,太多了。还有两X35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类小电机一般只会用在小的轻型飞机上,上2S电池好配桨。上3S电池就要配小桨,桨小轻型飞机飞起来不 ...

谢谢,看参数,X2204用7.4V电池要配8寸桨,和9寸桨.大呀要是小桨还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参数,X2204用7.4V电池要配8寸桨,和9寸桨.大呀要是小桨还好些.

2204   1480KV电机还是用  8*4桨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