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何为正桨、反桨?

楼主(2013-12-18):
apc正反浆标注的sf字样的是正桨吗?标注sfp的是反桨吗?

楼主:
自己顶吧 请科普

楼主:
请教 怎样区分正反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 怎样区分正反桨?

手机不好上传图片,你去x宝搜索一下正反桨就知道了。有些地方不光是买东西的,也可以学习。

网友B:
桨面向上,顺时针旋转时风向下吹的就是正桨,反之则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不好上传图片,你去x宝搜索一下正反桨就知道了。有些地方不光是买东西的,也可以学习。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面向上,顺时针旋转时风向下吹的就是正桨,反之则反。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不好上传图片,你去x宝搜索一下正反桨就知道了。有些地方不光是买东西的,也可以学习。

赞一个,我有时候在这里问没人说,就到X宝找到有关系的产品,一个劲的问,回答好快的……

网友:
我认为逆时针转的是正桨

网友C:
我也是在学习中,正的就是顺时针,反的就是逆时针。1、3电机是正,2、4是反。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还请各位老鸟指点。。。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在学习中,正的就是顺时针,反的就是逆时针。1、3电机是正,2、4是反。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还请各位老 ...

看你是什么飞控吧

APM的,1、2反,  3、4正的。

网友:
我的是玉兔,昨天炸鸡了。 我的心都碎了。。不知道怎么调了。。师傅请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是什么飞控吧

APM的,1、2反,  3、4正的。

我的是玉兔,昨天炸鸡了。 我的心都碎了。。不知道怎么调了。。师傅请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刚入门的APM新手,一起学习吧

网友:
10楼说的对
一般的发动机输出轴是逆时针方向的旋转的,所以一般的我们讲正桨就是指的这种桨,也就是常规的桨,反桨就是相反方向旋转的了,这个就好理解了。这个和12楼标注的旋向是两回事。

楼主:
究竟谁的观点对啊?疑惑。

网友:
正桨反桨跟飞控有毛关系  你啥飞控他该是啥桨就是啥桨

网友E:
12楼的图是电机转动方向  不是正桨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楼的图是电机转动方向  不是正桨反桨

请问 怎么样区分正桨和反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 怎么样区分正桨和反桨?

你找张桨的图片 我告诉你正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找张桨的图片 我告诉你正反

请你看看这个是正桨还是反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你看看这个是正桨还是反桨

正桨
电机逆时针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桨
电机逆时针转

谢谢了

网友F:
这个你上某宝搜个正反桨看看就知道了,另外,没必要纠结于哪个才是正桨哪个是反桨,装机的时候首先根据你的飞控说明书确定好电机的转向才是正事,转向对了,就知道哪个电机该装什么样子的桨了,说白了就是保证风向都是向下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你上某宝搜个正反桨看看就知道了,另外,没必要纠结于哪个才是正桨哪个是反桨,装机的时候首先根据你的 ...

因为我手头的apc桨已经不成对了 想配对好 所以只能买其中的一种 说不清 是正桨还是反桨

网友:
单引擎飞机都是逆时针转(从正面看), 上网搜一下飞机照片就知道什么样的是正桨了.  双发以上的飞机左右一般都会对称, 右边的顺时针, 左边的逆时针,不过也有很多都是一顺边,两个都是逆时针转.  涡喷的桨叶也一样, 单发的逆时针转. 原因可能是因为螺丝都是顺时针旋入的, 逆时针转的桨因为风阻的关系会越转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