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鹰15级油动直升机尾推拉杆,请高手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2-18):
请高手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挂了?

为什么图片显示不出来?

网友B:
连接胶老固,加上距离校正中钢丝顶出连杆造成。个人想法(参考用)。

网友A:
你换一个拉杆不就好了吗,用那种钢丝的,球头扣带丝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一个拉杆不就好了吗,用那种钢丝的,球头扣带丝的那种

那里有卖的啊!

网友A:
全球鹰这个机网上有很多配件卖的啊,你淘宝搜全球鹰尾舵机拉杆之类的关键词找,很便宜的!

网友C:
1.上502可以修复。
2.直接换450的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球鹰这个机网上有很多配件卖的啊,你淘宝搜全球鹰尾舵机拉杆之类的关键词找,很便宜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上502可以修复。
2.直接换450的拉杆

450的拉杆也能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450的拉杆也能用啊!

很多配件450通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多配件450通用的

这个机的级别严格意义上就是稍微比450大了那么一点点点点,又比480小了那么一点点点  465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的级别严格意义上就是稍微比450大了那么一点点点点,又比480小了那么一点点点  465级别!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配件450通用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胶老固,加上距离校正中钢丝顶出连杆造成。个人想法(参考用)。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一个拉杆不就好了吗,用那种钢丝的,球头扣带丝的那种

球头扣带丝,是指拉杆是钢丝吗?还是球头扣含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