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玉兔2的问题新手请教,,急,,,,,

楼主(2013-12-18):
按照安装说明,安装,链接飞控驱动安装失败,不链接飞控安装成功,但是插上飞控还是显示驱动不支持该平台??????
什么原因???急问,,,,,,64位系统,是旗舰版,
我装过MWC的驱动是不是不兼容还是冲突,
请高人回答,谢谢

网友:
我也新手,道义上帮顶了

网友:
好像是系统问题,,还是缺少神马文件的。之前我就遇到这样的。直接把系统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玉兔2?你什么地方买的,不是说玉兔的厂都倒闭了嘛。。。结果我入了APM

网友A:
应该是缺少 usbser.sys 这个文件,当然你的系统(32或64位)与驱动必须配套

网友:
我用XP没有问题。

网友:
仔细看说明书啊,下载的驱动里面,也有说明 。

网友:
我的WIN7旗舰64位也这样,换个XP就好了

网友:
按装教程里,有解决缺少此文件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缺少 usbser.sys 这个文件,当然你的系统(32或64位)与驱动必须配套

有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