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卡盘同轴度的问题

楼主(2013-12-18):
我的80小卡盘装上了,用百分表转圈测卡盘外圆的同心度有10道左右的误差,倒是能想办法来调正。就是想问一下大家一般都调到误差多少。

网友A:
这要看你的主轴轴承质量和调整情况。最好的可以做到1丝内。工业普通车床离卡盘300毫米远端3丝内都是合格的。

网友:
法兰自宫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主轴轴承质量和调整情况。最好的可以做到1丝内。工业普通车床离卡盘300毫米远端3丝内都是合格的。 ...

多谢了

网友:
误差是大了些应该能调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