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瞧一瞧,看一看,你的悟空-m会不会360度空翻!

楼主(2013-12-18):
今天傍晚测试八轴,挂的狗3。然后就出现了这个情况!(狗3画质渣,看官凑活看)本人操作当时绝无问题,起飞还算正常,电光火石一瞬间,就发生了这情况。。。求各位指点。

网友A:
什么情况,好像在空中翻了一个跟头。

网友B:
没有看明白

网友C:
感觉左边有电机缺动力了,是不是电调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好像在空中翻了一个跟头。

突然抽风,旋转360度,然后倒扣在地上。。。请问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左边有电机缺动力了,是不是电调出问题了?

电调落地后测试也没问题,还是正常的,真是奇怪了

网友D:
有没有测试电机堵转??
往那边翻,估计那边电机有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明白

悟空突然抽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测试电机堵转??
往那边翻,估计那边电机有堵转

在地面测试了,电机没有堵转,视频22秒的时候有很刺耳的声音,难道是空中堵转?

网友:
好诡异的空翻,是不是IMU有故障?27秒的时候貌似还有个回油声

网友:
堵转什么意思?

网友:
八轴也可以3D飞行啊,高度还不够,飞高点练习就不容易炸鸡了,有更多的操作时间

网友E:
这与悟空无关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地面测试了,电机没有堵转,视频22秒的时候有很刺耳的声音,难道是空中堵转?

地面测试了的?如何测试的?是带负荷长时间运行的吗?

网友F:
这样看视频基本上都无法准确看出试是什么问题,全是靠猜......

网友G:
楼主,找出侧翻的方向, 将对角的电机对调使用,低空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找出侧翻的方向, 将对角的电机对调使用,低空悬停。

好的,按照你说的方法我再尝试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看视频基本上都无法准确看出试是什么问题,全是靠猜......

是,看视频猜不出什么,要分析还要上数据。坛子里面高人多,只是不知道还有哪位用wkm的遇到过这种情况,交流交流经验,不想这情况在发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面测试了的?如何测试的?是带负荷长时间运行的吗?

发生故障后,找了一空地,双腿开列,卡住中心板,开控,接电,给油,油门保持百分之60—70之间。直到把一块10000的电耗完,电机没发生堵转,不知道这种方法能测试电机堵转问题么?

网友H:
堵转很少的,这个情况还是飞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与悟空无关把

我认为这与悟空有很大关系。当时草地上飞的不高,距离也不远,起飞前也做了例行检查,操作在可控范围内,更没有什么违规操作。起飞正常然后突然就来这么一下!回去后再测试,电机电调都正常。所以认为只剩飞控的问题了,奈何手头没有检测数据的家伙,没法具体分析。只能先求助坛子里的高人,先提供些经验之谈,我用排除法再试试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堵转很少的,这个情况还是飞控的问题。

我也觉得不是堵转的问题,只是平时用悟空性能比较稳定,然后就出现这种情况,没搞明白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I:

a2也有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I:
a2也有这毛病

什么原因啊,有解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原因啊,有解么?

不知道,现在最稳定的还是naza,要不然就是主控内的软件bug!要不然就是生产出来就有问题,但是又没检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这与悟空有很大关系。当时草地上飞的不高,距离也不远,起飞前也做了例行检查,操作在可控范围内, ...

装上iosd mark2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看视频猜不出什么,要分析还要上数据。坛子里面高人多,只是不知道还有哪位用wkm的遇到过这种情况,交 ...

这种情况的造成有可能是电机原因,也有可能是电调的原因,也有可能是飞控的原因,说白了,什么原因都有可能!
楼主还是尽量看数据解决问题吧,炸的形式差不多并不代表原因一样。

网友:
这个楼主与DJI官方技术联系没?他们怎么说?

网友(2014-04-07):
果然是悟空!可惜了,一个跟斗不是十万八千里、、、、、

网友:
默哀一下。真跟头翻得真顺溜,就是落地不稳

网友:
查清原因

网友(2014-09-04):
黑匣子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会不会是有电机位置装错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貌似是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