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无副翼 推拉杆 十字盘不听话 求请教!多谢了......

楼主(2013-12-18):
所有的数据都是好的  首先十字盘调平了 舵机方向  中立点也是好的 陀螺仪修正方向也没错 K8软件设定  好多人都远程看过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状况如下图

楼主:
也就是说操控方向和十字盘倾斜的方向总有一点不一致,好像十字盘往左边拧了30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操控方向和十字盘倾斜的方向总有一点不一致,好像十字盘往左边拧了30度

打副翼,打左向左后方倾斜,打右是右前,前推升将是左前,后拉升降是右后

网友:
类似混控了??

网友:
吧中联浆夹,相位臂一一拆下检查是否顺滑,还有球头扣

网友A:
尾管往左用力扳30度即可,一般飞机佬我衫不教他的

倾斜盘虚拟旋转

网友:
没有说明清楚,
我的同样配制的调试得很好,路过

网友:
应该是混控开了! 看看遥控设置!

网友B:
发下看看你的旋翼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下看看你的旋翼头

就是这个 好像除了一个铁圈装的不对,但不至于这样啊

网友:
我的是有副翼额 无副翼我不懂 啦

网友C:
遥控器里面模型类型(十字盘模式)设置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管往左用力扳30度即可,一般飞机佬我衫不教他的

好办法,我本来想着怎么把遥控器拧30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里面模型类型(十字盘模式)设置对吗?

对的 标准 不是三舵机120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副翼,打左向左后方倾斜,打右是右前,前推升将是左前,后拉升降是右后

十字盘左前偏  也会这样 但是我的十字盘真的是平的啊  和陀螺仪修正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盘左前偏  也会这样 但是我的十字盘真的是平的啊  和陀螺仪修正有没有关系啊/

我是固朗控,控里十字盘模式是单舵机模式。

网友B:
不知道是你拍摄角度的问题还是你的横轴过长,你垫片过多的原因,我觉得你的桨夹拉杆有点斜,你看下我的和你的对比图嘛 无副翼的这个拉杆必须垂直,有副翼的这个拉杆有个30度角的补正,我举得你的问题很像是这个拉杆是斜的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你拍摄角度的问题还是你的横轴过长,你垫片过多的原因,我觉得你的桨夹拉杆有点斜,你看下我的和你 ...

这下要停飞了!解决不了 飞不起来啊  悬停还勉强 航线都不行!我要右手斜着操纵才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下要停飞了!解决不了 飞不起来啊  悬停还勉强 航线都不行!我要右手斜着操纵才可以

那如果不垂直,是不是要调节十字盘那三根拉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你拍摄角度的问题还是你的横轴过长,你垫片过多的原因,我觉得你的桨夹拉杆有点斜,你看下我的和你 ...

你的第一张图是7075的头吗?向位臂感觉很长,和我的一样,向位臂水平了,十字盘无法在中位。你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E:
电机线拔掉,推油门,看看全程螺距十字盘平不平。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线拔掉,推油门,看看全程螺距十字盘平不平。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请教一下 您的飞机地面旋转打舵 怎么反应?不是十字盘   我要大浆旋转面倾斜的数据  拜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您的飞机地面旋转打舵 怎么反应?不是十字盘   我要大浆旋转面倾斜的数据  拜托了

正前正后正左正右

网友F:
主轴限位环反了 看看楼下的 17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轴限位环反了 看看楼下的 17楼的

多谢 反过来了!

网友:
明显是开了混控

网友:
打左右副翼舵,注意手法,不要干涉到升降舵,从你的图来说就是纯打3、4,不要有1、2的动作,看十字盘,后面的升降舵机应该不动。如果也有动作,检查一下遥控器的设置,确保所有的混控是关闭的,那么有可能是三轴陀螺仪的问题,检查陀螺仪的十字盘混控类型是否正确

网友:
我感觉也是开了混控造成的,机械上的问题,按理说,即使相位不是完全准确,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偏移~

另外,飞越Pro原配的旋翼头,正常安装,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D10控检查所有混控是否关闭,飞机类型直升机,十字盘模式单舵机

网友:
兄弟起飞挺快啊!我的还木有安装调试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 好像除了一个铁圈装的不对,但不至于这样啊

vbar在电脑软件上设定的时候,最好保持机体水平,然后调整完之后你推一下上下螺距,看看十字盘是否是上下移动中保持水平,vbar很好用不知道kbar怎么样。

网友:
检查遥控器与k8的 舵面对应不!!!和舵机接线有没有错!!!在试死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的第一张图是7075的头吗?向位臂感觉很长,和我的一样,向位臂水平了,十字盘无法在中位。你的也是这样 ...

我的是7075头,如果你的相位臂平了,但是十字盘无法在中位的话是的你主轴不匹配,长度可能短了一点

网友:
个人建议,你要不调下舵机臂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7075头,如果你的相位臂平了,但是十字盘无法在中位的话是的你主轴不匹配,长度可能短了一点

你用的什么主轴,加长款的?我的那个7075向位臂比一般的要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什么主轴,加长款的?我的那个7075向位臂比一般的要长

就7075工作室的,全长119-120mm

网友:
有点复杂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个模型试试

网友:
你的控手法不对,调美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