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接收机引出ppm信号

楼主(2013-12-18):
pcm接收机能否引出ppm信号,我对电子不是很懂,但是看遥控器上有ppm模式,不知道是否可以从pcm接收机或者2.4g接收机中引出ppm信号给飞控用,tb有转换模块,感觉画蛇添足,应该从接收机直接引出最为恰当。初学还请砖家多多指点。

网友:
模拟器接口行吗?楼下补充

网友:
未必引得出来,PCM解码以后甚至都不一定会形成PPM信号就直接在各个通道上输出单独的脉冲了。

网友:
PCM 和 PPM 是兩種不同制式,用PCM 就沒有PPM,同樣用PPM也沒有PCM訊號,兩種編碼與解碼方式不同.

网友:
改接收机的程序可以

网友:
这么麻烦

网友A:
没问题,PCM接收机只是解码过程是PCM制式的,输出信号还是PPM,不然舵机怎么使用。

楼主:
不知道是否有人实践过,比如futaba2.4 6通接收机,引出ppm信号,可以三根线连接飞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PCM接收机只是解码过程是PCM制式的,输出信号还是PPM,不然舵机怎么使用。

接收机输出的是PWM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输出的是PWM信号

是1-2MS脉宽的秒冲,周期20MS。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否有人实践过,比如futaba2.4 6通接收机,引出ppm信号,可以三根线连接飞控。

某些 Futaba 2.4G 接收機內部的確可以自己拉出 PWM Sum 信號,例如:R607FF / R617FF

或是多加一塊 PWM2PPM 編碼板,不管是什麼系統的遙控器通通能取得 PWM Sum 信號,還能給模擬器的加密狗用,弄成無線模擬器來用

楼主:
需要增加东西有些复杂了而且增加重量,没有直接能够引出的么。sbus接收机太贵了。

网友:
不是每一款 2.4G 的接收器都能引出 PWM 信號的,只有很少數的才行。
副廠的小橘子接收機也能去找找,某些型號也內帶有 PWM 或  RSSI 信號的,但可不可靠是另一回事。

不想多花錢換接收機只有用 PWM2PPM 編碼板,如果拿掉接點與端子直接用短線銲接是多不了幾克的重量,也是最簡單的方法。

网友:
应该没有,PCM的接收都是用单片机解码的,程序员不会画蛇添足的多写那一段程序给你,而浪费单片机中宝贵的资源的。
至少我做接收机不会给你多搞那么点功能

网友:
遥控接收机到每个通道的就是PPM信号了
用示波器测,明显看到拨动摇杆高电平的占空比发生变化

网友C:
这是测试的天地飞6通道接收机的一个通道的波形,是ppm信号

网友D:
单个通道的信号都是这样的,用电脑都能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个通道的信号都是这样的,用电脑都能测出来

再请教天地飞2.4g接受模块引出ppm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测试的天地飞6通道接收机的一个通道的波形,是ppm信号

這是實際測量的 PPM 信號

PPM 與 PWM 信號是不同的,PWM 的信號是由 PPM 解碼解出來的。
PPM 是所有頻道加總的復合信號所以又稱為 PPM Sum。
PWM 是單獨頻道的單一信號,作為舵機的控制使用。
最容易分辨的方式是 PPM 信號至少有 9 個脈波,而 PWM 信號只有 1 個脈波。
PPM 信號還有分正向或負向形式,大部分都是以負向爲多,就像上圖一樣。

而 PPM 與 PWM 的關係圖如下

這兩種信號英字只差一個英文字,但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天地飞2.4g接受模块引出ppm信号?

兩種辦法找出你手上的接收機是否有 PPM 信號能夠引出。
1. 上網搜尋您的接收機型號加上 PPM 作為關鍵字。
2. 以示波器量測接收機電路板上頭的所有 IC 引腳,看是否有 PPM 信號存在。

我自己量過許多顆 2.4G 接收機內部都沒有 PPM 信號存在,有 PPM 的是極少數。
結論:非 2.4G 的很容易找到 PPM,2.4G 的很難找到有 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