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折叠现象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3-12-18):
不知道我有没有发错版块  如果有发错 那不好意思啊  请见谅  六轴 F550  飞越狗云台   鹰眼摄像头拍摄出来的视频 截图而成    视频图像左下角和右下角 都有这种折叠现象  是补是震动产生的呢
应该如果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怎么样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视频格式是 MOV  播放器是用WIN7 64系统默认的播放器  播放

网友A:
有外星人的隐身飞船停在这里,,哈哈,,,,开个玩笑,,,顶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外星人的隐身飞船停在这里,,哈哈,,,,开个玩笑,,,顶顶

正解

网友: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

网友B:
比较近的那种阶梯或者造型格缝都会产生这样的貌似

网友:
内容解码问题

网友C:
鹰眼的问题。   你升下降的时候鹰眼会视频明显变化。     云台不自动平衡

网友D:
震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震动太大

震动需要怎么解决  坚持哪些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鹰眼的问题。   你升下降的时候鹰眼会视频明显变化。     云台不自动平衡

什么意思  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近的那种阶梯或者造型格缝都会产生这样的貌似

这个不是正常现象吧  无论飞机走到哪都有这样的现象

楼主:
晚上上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不明白

不好意思,没说明白。 感觉鹰眼的镜头鱼眼太严重了。

你可以硬挂鹰眼。然后四轴上升下降。  四轴向前走机架倾斜试试。

网友:
换平衡好一点的桨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振动的问题

网友:
个人意见,应该不是什么问题,视频隔行扫描的格式和显示器兼容的问题,你应该使用液晶显示器看的吧,你连到电视机上看应该就没有了,你一试便知。

楼主:
十分感激  我打算换机架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震动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果冻效果吧

网友E:
果冻不要钱

网友F:
这就是传说中的果冻啊,减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