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平衡器怎么样呢?

楼主(2013-12-18):
今天去杂货市场蹲了七八个小时垃圾堆里找宝贝。花了差不多一千块,回来的时候拆袋检查确实很多垃圾和很多宝贝。BB响2块钱一个收了四个,狗的配件啊电池啊什么的一块钱一个。。不过也就几个而已。一大堆小JJ的外壳啊脚架啊哈博森的桨什么的,空心杯电机很多。不知道什么型号的。。电调10块钱一个。。收到一个电调调试卡,貌似10块还是5块,bushless gimbal云台控制板一套。。十块还是二十块收的忘记了。。
现在主要是想试试这个电池平衡器到底是怎么用的?有用过的没?效果如何?我之前插一个电池上去,按了平衡,放了半小时,貌似没什么反应。有见识过的么??
说明书。。。全是英文的。。

现在想知道的是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平衡电池的能力?求有用过的魔友说一下,感谢!

楼主:
对了。。那个3S  5000  三十块买的。。。

网友A:
高精度大屏幕平衡放电器
为你解决锂电使用后不平衡的问题!
可以随随监测电池各片电压情况,放电保护功能,并能起平衡各片电压的功能!是航模车模船模电池的最好助手!
专为聚合物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设计,精确测量电池总体电压和单体电压、对多颗串联电池执行平衡操作,可对电池进行放电,以利于长时间存放,避免电池损坏。
MKS三合一电池平衡显示器的平衡功能允许电池于充电前后或使用(放电)前后执行平衡功能,同时也允许搭配充电器使用,于充电过程中同时执行分压平衡功能。
MKS三合一电池平衡显示器使用大型液晶屏,可同时最多显示6串锂电池的电压值。
支持电池类型:
  Li-Po/Li-Fe 2~6 cell
  (标称电压7.4V~22.2V使用分压接头)
  接收机电池:1.2V~8.5V DC
  (不限电池类型,但需外接7.4V~11.1V,使用JST接头)
平衡电压设定范围(下限):2.0V~3.9V(默认3.3V)
放电电压设定范围(下限):3.0V~4.2V(默认3.9V)
放电电流(4.0V/Cell):约450mA
支持电池端口:常规电池线性端口 Jst插头端口  Rx端口

应该就是这个了

网友: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

网友B:
这1k块得捡到不少宝贝

网友C:
在那里买的便宜东西?

网友D:
这样的地方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E:
楼主的电显示精度不行。。我也有个转变丢了!

网友:
求地址详细的

网友F:
哪里还有航模的二手地摊货的。

楼主:
大伙别求了。。。在广州的。。。。三元里这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电显示精度不行。。我也有个转变丢了!

额。。便宜货是这样的啦。。还可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精度大屏幕平衡放电器
为你解决锂电使用后不平衡的问题!
可以随随监测电池各片电压情况,放电保护功能 ...

这个明白了。。应该是至少要有一组同样的电供进去才可以,比如要同样装3S+4S一起然后就可以平衡3S。貌似有点坑爹,我以为自己有那个功能呢。原来还是要靠其他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便宜

蹲了我七八个小时啊,各种辛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那里买的便宜东西?

广州。。。以前还有个人不知道哪里收了一堆的航模配件,好久千的东西卖了三四百。我这些都只是小东西,想想不知道一千块会不会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1k块得捡到不少宝贝

都是些小配件。。。我找到一个亚拓450的控制器之类的盒子。。可惜里面没有东西了。郁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地方我怎么找不到啊

天鸡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里还有航模的二手地摊货的。

这不是二手地摊,估计是不知道哪个店面倒闭了,或者发货丢了在货运公司然后东西拿出来卖了。我经常遇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州。。。以前还有个人不知道哪里收了一堆的航模配件,好久千的东西卖了三四百。我这些都只是小东西,想 ...

我也想去掏~~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明白了。。应该是至少要有一组同样的电供进去才可以,比如要同样装3S+4S一起然后就可以平衡3S。貌似有 ...

不是啊 下面有给 3个按键 一个 balance是平衡  平衡电池用的 还有个是  discharge是放电的 还有个是取消~~

网友:

忽悠人的!大家别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啊 下面有给 3个按键 一个 balance是平衡  平衡电池用的 还有个是  discharge是放电的 还有个是取消~ ...

别想了。。。我去的时候就剩渣了。。到你去的时候估计渣都没了......有时候就是碰运气的。以前收到过一个设备,80块收的,1小时内转手卖了一千三。原价两千的东西。然后卖家还跟我说过早些天他们有几十个。。。所以如果我早知道早碰到我就赚几万了。运气啊!人品啊!!

这个东西我现在有两个。再多试试。。。。

网友C:
淘街那里?将军东那里?我读大学的时候经常周末去淘东西的哦

网友I:
那个玩意我也有一个。。电压测不准不说,做了一下平衡后用bb响一测,丢!有4.0的4.1的3.9的都有,我充好电本来每节都是4.18 这样子的嘛,这玩意就是大坑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明白了。。应该是至少要有一组同样的电供进去才可以,比如要同样装3S+4S一起然后就可以平衡3S。貌似有 ...

这个正在用,, 对电池维护很有帮助,, 不用插其他电池作能源,, 它會直接消耗你在插平衡头的电池

用最左鍵mode设定discharge(放电)的最低电压,, 若电池电压比这设定高則不會放电→以免过放(我设定為3.8v,, 放电后直接貯存)

用最左鍵mode设定balance(平衡)的最低电压,, 若电池电压最低s的电壓比这设定低則不會平衡各s→以免过放(因為插著这个电显亦會損耗电能,, 只是插著电壓都會慢慢下降,, 平衡电压時較高的s會放电,, 較低的不會)

麻煩看看是否平衡的最低电压是否设定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街那里?将军东那里?我读大学的时候经常周末去淘东西的哦

不是淘街,淘街没这些东西,淘街都是洋垃圾多一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那个玩意我也有一个。。电压测不准不说,做了一下平衡后用bb响一测,丢!有4.0的4.1的3.9的都有,我充好电本 ...

bb响更不靠譜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bb响更不靠譜吧..........

万用表,bb响,充电器 读数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正在用,, 对电池维护很有帮助,, 不用插其他电池作能源,, 它會直接消耗你在插平衡头的电池

用最左鍵 ...

感谢您的耐心指导。原来还要设定的啊。我刚刚看了下,原设定都是4.2V的,难怪我用保存电压的电池放上去按平衡或者放电都没反应。再次感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万用表,bb响,充电器 读数一致

我在用的那个平衡器跟充电器读数一样,, 反而BB响的有差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个玩意我也有一个。。电压测不准不说,做了一下平衡后用bb响一测,丢!有4.0的4.1的3.9的都有,我充好电本 ...

额。。拆开看貌似蛮精密的,还有几个IC。等我试过再用万用表测试看看准不准,不准就。。。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在用的那个平衡器跟充电器读数一样,, 反而BB响的有差

我的BB响也有不准。小数点二位数不准。误差0.03--0.05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拆开看貌似蛮精密的,还有几个IC。等我试过再用万用表测试看看准不准,不准就。。。踩了。 ...

我那个是买了两电池抽奖送的。。。。然后,现在也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在用的那个平衡器跟充电器读数一样,, 反而BB响的有差

bb响主要就是参考嘛。。准不到哪里去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别想了。。。我去的时候就剩渣了。。到你去的时候估计渣都没了......有时候就是碰运气的。以前收到过一个 ...

为什么会有人在那边卖 ?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会有人在那边卖 ?

我也不太清楚货的来源,大概知道是物流滞留(没人签收)的或者超市啊或者关门的店铺出来的东西。价格基本上就是卖垃圾。不过前提是要看卖货的懂不懂他卖的是什么。卖货的不懂就是垃圾。有一个30A电调,全新的,收我5块钱。狗防水盒收我2块,狗电池收我一块。不过一些袋装也就一米长的热缩管他也收我一块。。。哈博森的电池,尾指那么小的电池也收我一块,我感觉这有点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在用的那个平衡器跟充电器读数一样,, 反而BB响的有差

刚刚用鬼子的万用表测了一下,3.86单片,但是在平衡器里面显示3.83...不知道是哪个坑了哪个。改天找福禄克来再测测...麻痹啊福禄克好贵啊,187货场价格都要六百到八百。。87的话就三四百。真心贵啊!

网友K:
表示看见创新敖迪吉

楼主:
引用 网友K:
表示看见创新敖迪吉

5iMX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太清楚货的来源,大概知道是物流滞留(没人签收)的或者超市啊或者关门的店铺出来的东西。价格基本 ...

不亏啊  挺合算的!!你下次多收点回来  放论坛上出  那些价格都是秒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