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第一次倒飞都是啥心态?

楼主(2013-12-18):
我
模拟器
都练了半年倒飞了,现在模拟器上倒飞已经很熟练了,基本就没有失手过,但现在真机一次也没有倒飞过,每次要翻的时候就好紧张,想想翻过来就一定要控制住,一直要坚持到再翻回去才能降落.这和正飞完全不同,所以到现在还没翻过.看到网上有卖那种倒飞练习架,但想想也挺没有意思的.其实就是一个心魔的问题.各位第一次翻是怎么翻的呢?有没有借助这种所谓的倒飞练习架?

网友A:
室内还没倒过来,大炸了4回,最后一次舵机拉杆炸弯了,用手掰直后满血复活零损失~~~
改天室外翻去吧,室内空间太小了~~~
我感觉第一次翻,需要一些高度,等适应后室内应该OK(注:我飞的是小机FBL80)~~~

网友B:
飞高点倒飞就简单了,压力也小了

网友C:
第一次真机倒飞很紧张,心里压力关键

网友D:
关键是心里压力

网友D:
佩服楼主,居然可以在模拟器上练习半年倒飞,真机居然不翻。

网友E:
瞬间反应:能稳住,跟模拟器差不多.....

网友F:
视死如归!

网友G:
第一次倒飞,建议对着外面翻过去,或者向右滚。
如果向左滚,一旦手抖没翻过去,桨打地,飞机就冲自己个来了呵呵呵

网友H:
飞高一点就好啦,刚开始不要在倒飞状态停留,翻过来之后直接翻回去,熟悉一下螺距控制

网友I:
翻过来,炸了

网友J:
倒飞之前和旁人聊聊天,谈笑间无意中,倒过来了

网友K:
不会倒飞,但是倒着炸过,感觉倒飞才是模型直机的乐趣所在啊

网友L:
神一般的感觉!

网友M:
第一次翻,直接掉地,第二次错陀,机子狂飙,先撞水泥地,然后掉湖,电池不见,机身全碎了,第三次成功,第4次炸了。第5次炸了,第。。。。。。炸怕了,用CP代替450。然后会了,450各种爽~

网友N:
突然觉得自己碉堡了!

网友O:
找个好草坪,做好炸鸡的心理准备:鸡不就是拿来炸的么……

网友P:
当时的心态就是别人能翻我也能翻,结果别人没炸我炸了

网友Q:
炸着炸着就会了

网友:
第一次翻稍微高点,翻过来后马上再翻正。多来几次后开始翻到倒飞状态,维持倒飞姿态比较容易。

网友:
模拟器里能倒飞稳住,真机倒飞没问题!

网友:
第一次,拿别人的飞机翻的,毫无压力啊。
       哇哈哈。。。

楼主:
多谢各位鼓励,改天我去试试

网友:
修机的心态

网友:
第一次倒飞炸了 后来熟练了割草 600N的大桨也被草给缠住了 倒着掉草堆里了  仔细一看 有手指粗的植物  哥不动了 不过损失很小

网友:
小机翻压力小,损失小,我02s翻熟后,第一次翻450也还是很紧张,但每翻一次,紧张就少一点,直到各方向乱翻而无压力,只要02s有摔机

网友:
随便翻,当时是SCP,炸也不怕。

网友:
一冲动就翻了  看来你老了 已经不容易冲动了

网友:
想好必炸的准备就可以开始了,第一次的可以把起翻高度提高点,然后利用一定的速度翻过去,这样比直接翻过去要好。

网友:
用小机H377压力小,好翻,炸了很多次。
炸机好费钱哟,主架都费了7-8个,直线舵机都坏了2个。

网友:
没有,模拟器有练习的情况下,倒飞的关键在于螺距的控制,就是翻过来那一秒。。。。

网友:
引用 网友M:
第一次翻,直接掉地,第二次错陀,机子狂飙,先撞水泥地,然后掉湖,电池不见,机身全碎了,第三次成功,第 ...

够猛

网友:
和你一样,各种怕,翻过去后就开始手发抖,厉害的时候脚也一起抖。。。。。抖了半年,前段时间才好。
其实技术上的问题并不大,因为模拟器上练了很久,第一次翻,过去很成功,还悬停了一阵,但翻回来的时候炸机结束。
后来找了个场地,就是附近的河堤上,这样飞机上下的空间比较大,出问题有足够的救机时间,这才过了翻的动作关,但过去后还是抖。。。。。然后倒飞对尾没问题了,飞对头的时候又开始抖。。。。然后发现翻正后正、倒飞的动作出现混淆,还因此炸鸡,又开始在翻正的准备期间抖。。。。。半年多过去,四面悬停结束后情况才好转。不过这个抖的经历和每个人的心理,身体素质有关,不能说明问题。
反正结论就是要多飞,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真正因为倒飞技术摔机的次数并不多。另外要尽力保证平和的心态,才能克服这个难关。

网友:
估计是没有足够开阔的场地,所以不敢飞高倒飞。

网友:
前几天首翻的,当时手抖心跳加速,立马翻过来,然后缓缓降落,休息一会。

网友:
我刚会翻,有两点体会1.要有大不了炸鸡的准备,这样心理压力会小很多。2选个好角度,个人认为,正飞对尾向右翻成倒飞对尾最简单。3.找个好场地,飞高点,炸鸡时要及时熄火,这也很重要。比如我现在在江边飞,现在是枯水期,江边一大片软土,长了30多厘米的长草,周围数百米荒无人烟,曾经3D倒飞炸了4次,损失很少,有2次还是0损失。原地复活,对了,我的是450有副翼

网友:
我是玩六通机的第一天,正飞对尾悬停还飞的不好情况下就翻啦!成功率50%。玩的是华科尔CP。惊心动魄啊,炸的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6414&highlight=%C5%BB%D2%BA%B8%E7
这是我玩CP,02S的经历,450以后没写了。
真正会翻还是一个月的时候,终于会倒飞悬停了。此时我还不会飞圆周航线!跳跃式练习。
目前一点进步都没,半年前就自旋翻会了,现在又不会了。呵呵。

网友R:
第一次倒飞是X5完成的 手抖脚抖 还算HOLD得住

网友S:
2个字,我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