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客服,问H3-2D云台升级后问题

楼主(2013-12-18):
我昨天升级了H2-3D云台固件,主控1.6  IMU1.6  CMU1.0三个最新版,但发现原来俯仰+30度没了。只有0到-90度了。问为什么?我用V2飞控。

网友:
坐等 解答 学习

网友:
固件!升级?不要太盲目急于升级,我了解到的经常有问题,不升级好好的...可能我不懂吧

网友:
这是最新版本  升级后俯仰向上最大程度也就0度      这是正常的

楼主:
是真的吗?升级了,功能缩水,少了+30度。

网友:
看来以后要小心升级了

网友:
听说不升级有可能耷拉脑袋

网友:
1.6版本就是这样的

网友A:
楼主你好,1.6版本的固件这是正常现象。
这次的固件更新后,优化了H3 -2D 云台俯仰运动的响应速度,响应更及时、控制实时性更好。

楼主:
是的,我也感觉到了。但那+30度俯仰角就没了,是这样吗?其实,我知道是没什么大用,是想问问,不是我的云台出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感觉到了。但那+30度俯仰角就没了,是这样吗?其实,我知道是没什么大用,是想问问,不是我的云台 ...

是的, 更新固件后,无法向上30°了

网友:
控制角度确实变80度了
我的感觉是用得挺好就不必升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1.6版本的固件这是正常现象。
这次的固件更新后,优化了H3 -2D 云台俯仰运动的响应速度,响应更 ...

感觉升级后的俯仰控制手感不如以前,特别我用控侧面的滑杆控制时反应太灵敏,小角度调时云台会一抖一抖的动,呵呵,因为滑杆是有一格一格的定位,建议把这个再改一下,加点延迟让动作顺滑一些,云台还是求稳是第一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升级后的俯仰控制手感不如以前,特别我用控侧面的滑杆控制时反应太灵敏,小角度调时云台会一抖一抖的 ...

不知道你用什么控,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用的14SG,解决办法是:
1. 设定一个旋钮作为云台调整;
2. 设定一个三段开关,作为微调,1挡平视 2挡大约向下25度 3挡直接朝向地面
3. 在舵机速度调整中,将Gear通道也就是云台通道调慢;
这样无论是旋钮还是三段开关动作都非常柔和,比老板固件相应速度更快些 比现在的更平滑,绝对不会有一顿一顿的现象,不过只能平视问题通过控解决不了,呵呵

网友D:
一般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我不会选择升级......
感觉好像每次新的升级出来都会带出多多少少的一些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用什么控,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用的14SG,解决办法是:
1. 设定一个旋钮作为云台调整;
2. 设 ...

谢谢,我用的8FG,我把LS开关打开调成没有定位的手感也还是不行,慢动作还是不平滑,平视这个我倒是感觉正合我意,我的控没找到怎么调Gear通道的延时,固定翼模式下不能吧,只能调EXP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般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我不会选择升级......
感觉好像每次新的升级出来都会带出多多少少的一些小问 ...

原来不升级时大风天做业或是大动作时经常死,虽然会自己马上重启,但这个镜头就废了,升级后两轴锁定很满意,目前还没死过,就是俯仰调节真心蛋疼,说这还是大部分人要求这么改的,真不知道这大部分人他们懂不懂航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不升级时大风天做业或是大动作时经常死,虽然会自己马上重启,但这个镜头就废了,升级后两轴锁定很满 ...

没办法啊,商业产品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