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种子附上!国际惯例有福利!!终于搞定apm 检测rssi值及gps定点爬高问题

楼主(2013-12-18):
看了1个小时wiki终于搞定了遥控信号接线   改动一下即可 这样FPV的时候就可以对有效遥控距离有个参考

顺便问下 今天gps定点爬高  油门打到最大 显示器上还是现实 百分47左右   感觉应该是gps模式对爬升速度和下降速度有保护限制  问下哪位大神知道应该调节哪个参数呢   有道翻译的比较难理解    是截图上的参数吗 忘赐教

最近没福利照片  不过哪位能帮忙解答  最近很火的御姐很忧伤   种子奉上!!!!各位懂的玉兰图太惹火就不上了

兑现福利    附上种子地址 点普通下载等30秒  http://www.sufile.com/file/7b1ab288752e8dc5.html

楼主:
看来没图就是不行呀!!!!!截图为证!!!!

楼主:
大神速度现身!!!!!!!!!!!!!

网友A:
rssi需要接收机支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si需要接收机支持才行

rssi我已经搞定 麻烦仔细看下帖子。。。。。。。。。

网友B:
进来看福利的,在哪?

网友C:
使用Position模式就行了。
飞控只控制水平位置,油门手动掌握,可以全油门定点爬升。

网友:
我是进来领福利的,楼主福利在哪?不然顶爆你哦

网友D:
我只知道者怎么改GPS时的爬升速度和降落速度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知道者怎么改GPS时的爬升速度和降落速度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答案。

请问是哪个参数呢?是定点模式的爬升很降落速度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Position模式就行了。
飞控只控制水平位置,油门手动掌握,可以全油门定点爬升。

一直用loiter模式,你说的这个没用过,一会实验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个参数呢?是定点模式的爬升很降落速度嘛?谢谢

你是用遥控现场修改参数 还是预先设置好?

网友:
来学习了 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遥控现场修改参数 还是预先设置好?

在mp里改呀   你的意思是用六通道现场调节pid?

网友:
楼主是骗子,我的种子呢

网友E:
请教一下,APM在四轴loiter模式下,如何点定爬升高到到目标高度??

网友:
我是来看图的,种子呢、!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APM在四轴loiter模式下,如何点定爬升高到到目标高度??

loiter是悬停模式可以上升下降。。。你所谓目标高度什么意思?哪个目标?航点的吗?

网友:
我是来要种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APM在四轴loiter模式下,如何点定爬升高到到目标高度??

在地面站直接点击一个点,选择“fly here alt”,输入高度。

然后飞控会自动切换到 “Guied”模式,飞到指定高度和位置。

网友:
福利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Position模式就行了。
飞控只控制水平位置,油门手动掌握,可以全油门定点爬升。

已解决 重新看了下资料 的确可以手动油门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进来看福利的,在哪?

老高不老

网友:
楼主如果用的是loiter模式,其油门控制的参数是基于Alt_Hold模式的设置的。此时油门不是用来控制电机的转速而是控制飞机的高度(In all altitude holding modes the throttle stick controls the altitude, not motor speed directly.)。

如果想调整上升下降的速率,需要调整的参数是“THR_RATE_P”,“THR_RATE_I”,”THR_RATE_D“。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高不老

人老心不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高不老

■0-5岁的时候
  女→妈妈。
  男→妈妈。
  ■6-10岁的时候
  女→不是讨厌的男孩子就可以了!
  男→可以陪我欺负女孩子的男孩。
  ■11-15岁的时候
  女→十五六七八岁的大哥哥,千万不要是同年纪那班野蛮人
  男→足球,篮球,网球,乒乓球……
  ■16-20岁的时候
  女→我要十七八岁差不多年纪大家都称赞的“大帅哥”!
  男→女人,女人就可以了!
  ■21-25岁的时候
  女→25-29岁的成熟男人,要有事业基础,有品位,有才华……
  男→20-24岁漂亮又有身材的女人。
  ■26-30岁的时候
  女→仍是坚持要比自己年纪大的男人。
  男→20-24岁漂亮又有身材的女人。
  ■30-40岁的时候
  女→心灵契合的好男人。
  男→20-24岁漂亮又有身材的女人
  ■40-50岁的时候
  女→男人。
  男→20-24岁漂亮又有身材的女人。
  ■50-60岁的时候
  女→可与她终老的男人。
  男→20-24岁漂亮又有身材的女人。
  ■70-80岁的时候
  女→五六十岁时找到的那个男人,最好不需要自己照顾的。
  男→20-24岁漂亮又有身材的女人。
  ■80-90岁的时候
  女→比自己迟死的男人。
  男→虽然我已经老花眼,看不清楚……但是我还是希望是20-24岁……
  看来,男人确实比女人专一!

网友:
还没研究

网友:
楼主好人来着

网友G:
我想 问一下楼主  rssi  怎么搞的啊

楼主(2014-02-22):
引用 网友G:
我想 问一下楼主  rssi  怎么搞的啊

截图那不是有吗 。。。

网友:
楼主你这么屌,版主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