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个油机油门的问题

楼主(2013-12-18):
请问大家一个油机油门的问题,我的油机遥控器油门推到一半,也就是油门的中点,发动动机的风门已经打开了百分之90,这样正常吗?如果我想把遥控油门摇杆推到一半,发动机的风门也打开一半,怎么设置呀?大家能给我指点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调整油门舵行程或者调整舵机摇臂的孔位.

网友B:
调整油门曲线,设立m点为50%

网友C:
风门中点和舵机中点平行 然后调舵机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油门曲线,设立m点为50%

m点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门中点和舵机中点平行 然后调舵机行程

风门中点和舵机中点平行?有点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油门舵行程或者调整舵机摇臂的孔位.

调过了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风门中点和舵机中点平行?有点不明白

两臂在中点是平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臂在中点是平行的

那怎么找油门舵机的中点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找油门舵机的中点呢?

是推摇杆到中点吗?

网友D:
辽宁大山 说的对 风门中点和舵机中点平行 然后调舵机行程

网友:
首先你还没说你用的是什么发动机,91的发动机化油器口有刻度线,很直观做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辽宁大山 说的对 风门中点和舵机中点平行 然后调舵机行程

怎么找舵机的中点呢?

网友E:
油门曲线设置0、50、100
摇杆中立,舵机臂90度,调整拉杆至风门中点
调整舵机行程至摇杆最高点时风门全开且不憋舵
调整舵机行程至摇杆最低点时风门怠速位
设置熄火开关(注意是thro cut,不是hold)打开时,舵机行程至风门全关且不憋舵
重新设置油门曲线到合适的飞行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曲线设置0、50、100
摇杆中立,舵机臂90度,调整拉杆至风门中点
调整舵机行程至摇杆最高点时风门全开 ...

有点深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