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涵道 A7海盗(F8十字军战士)开装。

楼主(2013-12-18):
这飞机真心不好装,还要改收放起落架,航行灯。原设计的涵道电调位置要调整。真不好改。

这飞机重心在哪里啊?没说明书啊。

网友A:
100多那个?装好重不?3S能飞不?材料的外表打磨处理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多那个?装好重不?3S能飞不?材料的外表打磨处理效果怎么样?

175,白板机,装好1200克左右,EPO的。材质不错。还没装好。用4S飞。不装起落架3S可以飞。

网友:
花了心思,改出來的就是強。

网友:
改的不错,这机真心不好装,真怀疑设计者被猪拱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175,白板机,装好1200克左右,EPO的。材质不错。还没装好。用4S飞。不装起落架3S可以飞。

改装了,收放起落架,航行灯,舱门。

楼主:
配置涵道,折腾了很久,预安排的70/12涵道不能用,因为涵道位置靠后,只能用最轻的70涵道和电调。否则要么用6S电,可起落架又耐不住,用_4S电,又要配重。所以等了很久。最后用了一个2839,3000KV的6叶涵道,推力超1KG,最大电流44A,重142克的涵道。

楼主:
祝看帖的,回复的各位模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

网友B:
本人白板机制造
传送门 这里可以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1192&extra=&page=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白板机制造
传送门 这里可以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1192&extra=& ...

我就是看了你的贴才改的, 才收的这飞机。 描述里一直说是EPS 的,就没了兴趣,是你说的EPO  我才买的。

而且,在你的基础上改了收放起落架。 另一个比较大的改动是改了进去口 (作弊孔) , 这飞机进气道太长,进气量不够,容易推力不足。

听说你的这飞机是在转弯时  失速炸鸡的? 我估计就是 进气量不够导致的推力不足 。

这飞机的中心在哪里? 我的还没有试飞 。

网友C:
我昨天刚首飞,重心翼前沿向后140一150mm左右。飞后速度还是可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了你的贴才改的, 才收的这飞机。 描述里一直说是EPS 的,就没了兴趣,是你说的EPO  我才买的。
...

嗯 开作弊孔必须的 加强动力,大致大翅膀前沿一半的位置在向后1/3处
其实函道飞机我一直比较喜欢EPS 不喜欢EPO的
EPS比EPO轻,虽然易碎,但是容易修,坏了也是一块一块的,EPO函道机由于不同于螺旋桨飞机,对机身要求高,EPO受撞击后虽然不容易碎,但是肯定变形,变形了就不好修补了 即使修好 翼形和原来也会有很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刚首飞,重心翼前沿向后140一150mm左右。飞后速度还是可是可以的。

谢谢,我还加了配重, 在距离主翼前缘1/3处, 大概9CM 位置,看来是超前了点, 那按你的说法,可以取消配重,再往后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加了配重, 在距离主翼前缘1/3处, 大概9CM 位置,看来是超前了点, 那按你的说法,可以取消 ...

“大致大翅膀前沿一半的位置在向后1/3处 "   机翼前缘 一半的位置 再往后 1/3?  那是在 距离机翼前缘 2/3 处了? 那不是太靠后了?

楼主:
今天首飞了。很不错。重心在机翼前缘1/3处。起飞重量1100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首飞了。很不错。重心在机翼前缘1/3处。起飞重量1100克。

介绍下你的前起落架可否,是自己加工的 还是改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绍下你的前起落架可否,是自己加工的 还是改装的

自己做的,用了450,500直升机的零件。伸缩杆用的500尾轴,跷跷板,用的450SF摇臂。连接杆用的500的尾桨摇臂。外8,内4的铝管自制的减震筒。4mm弹簧减震。

网友:
贴***机徽与这飞机不和谐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用了450,500直升机的零件。伸缩杆用的500尾轴,跷跷板,用的450SF摇臂。连接杆用的500的尾桨摇 ...

可不可以拍几张前起落架的细节图片,我很喜欢机械类东西,如可以,万分感谢

网友:
起落架做的不错,同求起落架详细制作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