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2212 可以上4s 电池么?

楼主(2013-12-18):
XXD2212 可以上4s 电池么?

楼主:
在丁一下

网友:
dji跟飞越的表示木问题

网友:
你自己信吗

网友:
指标上不可以,不怕冒烟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我在固定翼上试过

网友:
只可用3S 11.1V  ,,

网友:
试过,可以

网友:
可以用的  我的六轴全是朗宇的2212KV980  效果很好  45% 油门就可以悬停   飞下来电机温温的

网友A:
试过2212 xxd 1400kv    6s,表示无压力

网友(2014-08-14):
引用 网友A:
试过2212 xxd 1400kv    6s,表示无压力

上过浆吗?空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