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电流传感器

楼主(2013-12-19):
电压显示一直比我用万用表测得低,而且不管电池怎么放电,在地面站电压有变化,电流不显示,剩余电量也不显示,怎么回事?

网友A:
不懂帮顶。现在还没搞明白APM供电的问题。是接上JP1跳线,在输出端用电调供电?那断开呢?输入端是接收机,从输入端怎么供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现在还没搞明白APM供电的问题。是接上JP1跳线,在输出端用电调供电?那断开呢?输入端是接收机, ...

接上JP1用电调BEC供电,不接JP1用电流传感器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上JP1用电调BEC供电,不接JP1用电流传感器供电

电流传感器?就是那个电流电压模块么?额,我也木有跳线帽,又得焊。

网友:
没事儿的,建议焊接上JP1,因为5V供电处是有反接保护、过流保护的,而从另一端接入,是直接接入到电路板的VCC.
不过也有不足之处,由于反接保护用到了二极管,所以电路板上的供电电压会略低于5V,不过没有任何影响的。就是外部要从这里取5V时候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B:
我的电流计也没法计算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流计也没法计算准确

我的压根不显示电流啊

楼主(2014-01-19):
换了个新的还是如此 到底何故?

网友:
我的是电压电流一直跳,不稳定,不知道为什么